apm飞固定翼有问题

楼主(2015-10-26):
飞四轴过来的,很轻松就调试把飞机送上天,但是自稳的舵量比较小,在空中无法完全校正飞机姿态,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好像是调哪个参数了,请教

网友:
配置调试(记不清楚了)就是有PID的那个界面
有两个限制值 横滚的和俯仰的
按需调大 之后再相对应的增加一点P值

楼主:
还有点航是在哪个飞行模式下才能实现 地面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点航是在哪个飞行模式下才能实现 地面站

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