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60A V4切模式熄火事件

楼主(2015-10-26):
特技切回普通模式电机熄火,5秒左右恢复转速,太特么酸爽了,差点就炸了。请问下问题出在哪里,用的出厂默认参数,飞的380,普通模式油门曲线0-15斜线,后面是直线,定速50,特技一条直线定速80,用的精灵定速模式。

网友A:
切普通模式时也许油门摇杆没达到50%。用电调定速所有油门曲线不都得设成水平直线么,你为什么要设一段斜线?我们飞都是靠油门熄火开关控制起飞和降落,降落一般都是靠近地面切熄火降落打一定螺距,让飞机飘下来。油门小于40%定速不起作用,也许斜线那段电调判断你已经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普通模式时也许油门摇杆没达到50%。用电调定速所有油门曲线不都得设成水平直线么,你为什么要设一段 ...

摇杆在中间偏上的,这个确定的。。

网友B:
很多所谓高手又会说你的单向有问题咯, 然后又说你设置问题咯, 一句话, 好盈的问题, 但它的枪手太多了

质量不过关, 品质不过关, 参照三鹿奶粉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摇杆在中间偏上的,这个确定的。。

也许电调程序上有BUG,对于这种曲线设置法有误判,跟客服沟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电调程序上有BUG,对于这种曲线设置法有误判,跟客服沟通吧。

请问下所有模式油门曲线都是直线,那不是接电电机就会转吗,开熄火接电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所有模式油门曲线都是直线,那不是接电电机就会转吗,开熄火接电的吗

上电前必须先用HOLD开关锁定油门,然后上电,这样电机是不会转的。准备好了关HOLD,电机会缓启动,差不多转速推油门就飞了。降落的时候快落地时切熄火,打螺距,飞机飘落。用电调定速就必须这么飞,大家都这么飞。除非你用外部定速器有专门的定速开关可以不用把油门调直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电前必须先用HOLD开关锁定油门,然后上电,这样电机是不会转的。准备好了关HOLD,电机会缓启动,差不多 ...

反正我也是这样飞。。起飞之前都是熄火打着。然后上电推油门到中点到达定速之后再起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也是这样飞。。起飞之前都是熄火打着。然后上电推油门到中点到达定速之后再起飞的

如果普通模式的螺距曲线是-2度,5度,10度的大致这样的话不先推油门到中点也可以。当然用3d螺距曲线推中点起飞可以防止空中切3d时的窜动。

网友: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0-15斜线, 这个设置就是错的,40%油门以下,电机是不会转的。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所谓高手又会说你的单向有问题咯, 然后又说你设置问题咯, 一句话, 好盈的问题, 但它的枪手太多了

质 ...

呵呵   还单项, 脑子真好使

网友:
普通模式設 30-50-50-50-50
試一下 不會完全關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切普通模式时也许油门摇杆没达到50%。用电调定速所有油门曲线不都得设成水平直线么,你为什么要设一段 ...

03年的人跟我们起降方式果然不同啊····

楼主:
感谢关注,今天电调设置卡到货,接上设置一下参数好像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E:
用了定速普通最好也定速,可以定0-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03年的人跟我们起降方式果然不同啊····

呵呵,飞油机另当别论,因为外置的定速器和电调定速器是不一样的,外置定速器可以开关定速。而且定速值跟油门大小没关系,定速值是靠定速通道的输出比率来设定。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这种起飞方法是针对现在的定速电调来说的,不用定速是另一种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今天电调设置卡到货,接上设置一下参数好像现在没问题了。

改了什么没事了,求告知,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G:
我看到这种普通模式,我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了什么没事了,求告知,我也想知道啊

我就调了下BEC7.4,一个进角,也没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这种普通模式,我笑了。。。

哪里不对还请指出,这么个回复云里雾里的。

网友H:
什么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接收机?

frsky副厂接收,7通的那种

网友I:
你的油门曲线最好贴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0-15的斜线是什么意思,有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油门曲线最好贴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0-15的斜线是什么意思,有点不懂

我用设置卡搞好了,现在不会熄火了,多谢啊。

网友:
油门量(油门曲线上的)25%-40%对应电调熄火可快速重启区间,此区间内电调会切断动力输出,在设定的熄火重启时间内油门重新高过40%会快速重启,0-25%对应电调熄火不可快速重启区间,此区间内油门重新高过40%会缓启动至油门所对应的转速,还有就是定速区间最好在60%-85%之间,太低太高都有可能掉速

网友:
油门量(油门曲线上的)25%-40%对应电调熄火可快速重启区间,此区间内电调会切断动力输出,在设定的熄火重启时间内油门重新高过40%会快速重启,0-25%对应电调熄火不可快速重启区间,此区间内油门重新高过40%会缓启动至油门所对应的转速,还有就是定速区间最好在60%-85%之间,太低太高都有可能掉速。

网友:
新手举手,请问好盈电调设置了定速是什么意思?是螺旋桨一直在一个转速上转吗?在定速模式下,推大油门,螺旋桨转速还会增加吗?加入定速高了直升机一直上升怎么办?本人新手小白,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所有模式油门曲线都是直线,那不是接电电机就会转吗,开熄火接电的吗

我就是这样飞的。。悬停模式油门调到60%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