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直升机十字盘斜了该怎么调节?

楼主(2015-10-26):
我是新手,请问一下,我的450直升机十字盘斜了该怎么调节?就是我第一次玩
模拟器
的时候我的
遥控器
没换过来,就直接飞真了。结果插上电飞机十字盘斜了。请问在遥控上怎么调过来?在补充一下我的
遥控器
是K-7XII的,飞机是固郎450QS的

网友A(2016-07-07):
左手油門的話,右手的那搖杆,在搖杆的下面及左面,都有微調的,
微調歸零就可以啦!

网友B:
用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C:
这种问题都没搞明白还是先别飞了

网友D:
加我qq253184832手把手教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我qq253184832手把手教你
您好,请问可以请教你几个问题吗 ,直机450 本人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