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飞行时间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5-10-26):
假如我的悬停电流是15A,电池是6Ah,理论飞行时间的算法是按电池的容量多少百分比计算呢

网友A:
算了一下 差不多17分钟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一下 差不多17分钟续航

那就是要实际智能使用电池容量的70%了?

网友A:
我用这公式 误差一般在一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公式 误差一般在一分钟左右

公示是电池容量*0.7/放电电流*60吗

网友:
15a可悬停20分钟,消费电流5000ma 约6a容量的8x% ,还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