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慕大失联-“漂流者”奇葩的飞行经历

楼主(2015-10-26):
一大早提着飞机去离家5公里的飞场,装上电池,准备起飞。
由于前几次我的直升机总是在这块地方莫名的失事,因此这里也有个别名“百慕大”,心里不免有点忐忑。
地面上测试舵机,一切正常,油门推到最大,听见飞机的轰鸣声,爬升......
飞机轻松飞向天空,收油门,打右舵,心情一下放松。
飞机慢慢进入转弯状态,忽然感觉正在失去动力,加大油门,飞机依然进入失速状态,飞过一片小树林后不见了。
跑到炸鸡点附近,怎么也找不到飞机,这么大一架飞机就平白无故消失啦?
找了2小时,无果,提控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扩大寻找范围搜索,在一片离失踪点很远的荒地上找到了失联已久的漂流者(估计安装了飞控,飞机无动力滑翔,能飞很远),电池电压4福特,脚架断裂,机翼折断。

维修过程中,初步怀疑飞控问题,换了一台新的CC3D飞控,故障依旧。
把所有电子设备拆开测试全部正常,装好后控没有反应,折腾了一个晚上,无解。
一次不经意当中把接收机和飞控的连接线拔了重新连接,故障消失。

太奇葩了!!!!!

----------------------------飞机配置--------------------------------------
飞控:CC3D
名称:漂流者
电机:2201 2200kv
电池:3s 2200
飞行时间:10分钟

楼主:
CC3D安装在固定翼上,飞行还是很稳的

网友:
还能找回来就不是百慕大 哈哈

网友A:
还是换个带GPS的吧,失控了还能返航回来。

网友:
飞行员失踪了

网友B:
应该是连接线接触不良

网友C:
2201的电机还真是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1的电机还真是少见

我是新手,应该用什么电机合适?

楼主:
飞行员忘记放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连接线接触不良

我也搞不懂,可能是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个带GPS的吧,失控了还能返航回来。

已经无动力了,怎么返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应该用什么电机合适?

估计你是打错数字了,2201, 按规格描述方法,22,指定子直径 22mm。01,指定子厚度 1 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是打错数字了,2201, 按规格描述方法,22,指定子直径 22mm。01,指定子厚度 1 mm。

可能是,我是新手,我知也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是打错数字了,2201, 按规格描述方法,22,指定子直径 22mm。01,指定子厚度 1 mm。

是2212马达

网友D:
这个就对了。 KV2200可能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对了。 KV2200可能有点高。

难怪续航有点问题,才10分钟

网友E:
CC3D可以用在固定翼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3D可以用在固定翼上吗?

我不是飞的好好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应该用什么电机合适?

电机标号XXXX,前两位是线圈直径,后两位是线圈长度,常见的2204,2208,2212,2216,
没听说过2201的,想象一下,线圈厚度1mm,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标号XXXX,前两位是线圈直径,后两位是线圈长度,常见的2204,2208,2212,2216,
没听说过2201的,想 ...

电机型号看错了

网友F:
我的cc3d软件不支持固定翼,能否请教楼主提供软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cc3d软件不支持固定翼,能否请教楼主提供软件下载?

我用的14的版本,网上有下载,你用的多少版本?如果你找不到,留下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14的版本,网上有下载,你用的多少版本?如果你找不到,留下邮箱,我发给你

我的是14.06,固定翼选项无法选,麻烦发给我信箱44177538@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14.06,固定翼选项无法选,麻烦发给我信箱44177538@qq.com谢谢

我的版本是和你一样的,我没用向导设定,请用手动调整,或者加我qq3126614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版本是和你一样的,我没用向导设定,请用手动调整,或者加我qq3126614

谢谢!我升级到了14.10就有固定翼选项了,折腾了一天终于搞好,不过还有个疑问,如何人工的关闭或打开自稳功能呢?也就是说有时想把飞机从受飞控辅助飞行切换到不需要飞控的原始裸飞模式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升级到了14.10就有固定翼选项了,折腾了一天终于搞好,不过还有个疑问,如何人工的关闭或打开自 ...

有一个模式切换,一个模式自稳,一个模式手动

楼主(2015-12-25):
引用 网友G:
路过帮顶

谢谢,祝你节日快乐

网友H(2016-01-29):
求楼主给一个这架飞机的基础比例....想用轻木做一个大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楼主给一个这架飞机的基础比例....想用轻木做一个大号的

抱歉,飞机空中解体了,淘宝关键词漂流者,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I:
不要用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用飞控了

已经查明是飞控接触不良引起的炸鸡,把线换新的就没炸过

网友J:
你的油门通道是直插接受机上还是插在飞控上??如果插在接受机上,飞控接触不良只会影响飞行的姿态,或者打舵没反应,不应该出现失去动力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油门通道是直插接受机上还是插在飞控上??如果插在接受机上,飞控接触不良只会影响飞行的姿态,或者打 ...

是这个问题,原来我也百思不解,后来亲子把飞行模式的线拔了,就会失控,好恐怖

网友K:
飞控装在固定翼上,都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控装在固定翼上,都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大风天不炸鸡,推油门飘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