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飞小悟,没有云台手真不习惯 :(

楼主(2015-10-26):
?from=y1.7-1.2

网友:
灰很累吧?

楼主:
会很羡慕章鱼

网友A:
练好了,也能飞出一些两个人完成的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好了,也能飞出一些两个人完成的镜头。

嗯,只能是一些,有些镜头没有云台手是永远飞不出来的,不过悟现在有了航点飞行,如果合理利用APP上的功能,能组合出更多双人镜头。
举个例子,如果用APP设置航点飞行,一旦飞行开始执行,则左手仍然控制飞机高度和航向角,APP定义右手摇杆用来控制云台,在航点飞行
过程中飞手可以暂时充当云台手,直到飞机接到中断航点飞行命令(可设置到左手某个按键)或飞完航线后悬停在最后一点航点待命。
希望DJI看到本贴有所启发

网友:
悟没有云台手  高速刷锅云台会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只能是一些,有些镜头没有云台手是永远飞不出来的,不过悟现在有了航点飞行,如果合理利用APP上的功 ...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都复杂了,而且自主飞行难保障。直接在遥控器一侧加装一个小摇杆即可,类似psp的那个方向杆,用来操作云台。

网友B:
说实在的没看出来是悟拍的,调色饱和度太高了,有些地方没调,剪辑的也很一般,镜头运动重复太多节奏很平,你只会从左往右飞吗

网友:
好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没看出来是悟拍的,调色饱和度太高了,有些地方没调,剪辑的也很一般,镜头运动重复太多节奏很平, ...

是因为悟的画面不经调,GH4好一些,但和FS7的画面比也是渣渣,FS7这样拉饱和度一点问题都没有
的确,我正常用角架在地面拍空景习惯从左往右摇,当然也不是绝对,看落幅需要喽,
剪辑么也只是凑凑镜头而已,没想认真去弄,而且DJI的4K剪起来不顺畅,
同样的4K,FS7和GH4的4K在时间线上就一点也不卡,可能编码原因吧,
您随便看看就行了,正常片子也不会航拍接航拍,大景接大景,空景接空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都复杂了,而且自主飞行难保障。直接在遥控器一侧加装一个小摇杆即可,类似psp的那个方 ...

一根小摇杆如果不是用拇指和食指去控的话,怕是摇不匀,还不如现在的小拔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