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拆解出问题啦!求助

楼主(2015-10-26):
想彻底拆开发动机看结构顺带清洗,结果拆了一部分之后……缸盖和缸筒分不开了,曲轴拆不出来了,汽化器螺丝拧不下来了……求助

网友:
简单,要加热缸盖,和机匝

网友A:
最好是热风枪,没有的话把带橡胶或者容易烧坏的东西拆掉,拿到炉子上面烤,烤热了一抖就下来了

网友B:
缸盖和缸筒分不开?
实在是稀罕的粘粘,验证分子间力的强大?
加热吧,不要把缸套给捏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缸盖和缸筒分不开?
实在是稀罕的粘粘,验证分子间力的强大?
加热吧,不要把缸套给捏瘪了

再加上些振动,磨擦焊接了。
分子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热风枪,没有的话把带橡胶或者容易烧坏的东西拆掉,拿到炉子上面烤,烤热了一抖就下来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2020-05-10):
油机顶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