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炸机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前几天450炸了,用的是KBAR,坏了一个舵臂,换新后重新调了三个
舵机
的水平,重调了普通和3D螺距曲线,试飞问题来了,航线和3D都还好,打尾舵右自旋时机身整体抖的厉害,自旋一停又好了,打左自旋倒没看出抖,这个现像大家出现过吗,是舵机问题还是KBAR问题?KBAR里的飞行参数设的和炸机前是一样的。

网友:
山寨货,问题多,换ebar吧

网友A:
尾巴的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尾巴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C:
450炸了要检查三轴,不是坏哪里换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50炸了要检查三轴,不是坏哪里换哪里
学习

网友E: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