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最根本原因!让你杜绝大多数失控!

楼主(2015-10-26):
        刚刚测试了一下挂树上半个月的飞机。之前电机有时候卡卡几下然后就好,摔过机后一共2次失控,我怀疑是便宜的xxd电调和电机原因吧(便宜没有好东西)!?

       拆开电机一切完好发现破了点铜线皮~银色的"铜"线(这就是为什么电机便宜的原因了),其实就是便宜的铝线。插电调开小油门再试试,没有咔咔咔,再把3个香蕉头旋转几下,线也向外拉几下接着咔咔咔!电机开始卡,3电线再罢弄几下好了,循环几下电机出现开机对屏的声音,而且提示油门没有归零的连续叫声,此时油门是开着的,要想控制它就必须油门归零,这就是为什么出现的原因,我们在地面只知道它失控,而不知道需要油门归零才可以重新控制飞机!!!
        问题找到了,香蕉头买来是连接好的,剪掉热缩管发现一个短路,一个有点快断了。连接好后再测试,没有再出现咔咔咔的前奏了。

        结论:
        潜水的时候,有网友也是电机咔咔咔发现是电调有部分零件虚焊排。我的是电机香蕉头虚焊,所谓虚焊就是随时短路!无论是什么部位,只要线性出现虚焊短路就会重新和遥控连接,只要飞机在空中失控,我们没有油门归零飞机就无法从失控中重新获得控制。重新过得控制的前提是飞机处于断电后有对频的请求(滴滴滴提示油门归零)。
         虚焊,断路,短路导致的失控需要循环的油门归零再推油门最大几率的重新控制飞机。而断路的失控是最容易排查的。虚焊就有2种可能,一个是线性的想对容易排查,而电调和接收机虚焊就需要拆开,有飞控和图传的也需要排查,想对难观察点。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断路,这就需要保养和关注电池健康了。至于短路的失控大多数是线破皮,线路碰到水(这个水包括水雾雨水还有高低气压从空气凝聚开的水)。
         而超出遥控范围的失控是否也会出现要求对频再油门归零呢?我把遥控功率放到最小,电调电机接收机全部放铁盒子阻碍控制测试失控,电机停止,几分钟后打开盒子,马上又转了起来。说明因信号受到干扰或者隔断的失控在接收到遥控信号的时候是可以控制的,而不用油门归零!
       说到底!最容易出现失控的是线性断路,最隐蔽的失控是虚焊。排查线路可以解决1半以上的失控!

网友:
尽量买牌子货,尽量自己焊接。

楼主:
这里在补充一下,就是遥控天线的薄弱区也会出现失控,天线直指飞机信号最弱。所以天线最好垂直向天,尽量避免直指飞机这种危险又难发现的错误。

网友(2015-12-01):
短路,断路,看的头有点晕

网友:
初级玩家用香蕉头,一般有点经历的都会直接焊接上,牢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