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降落晃动严重 怎么解决 有大神知道不?

楼主(2015-10-26):
返航模式自动降落是平稳的     但是其他模式 降落的时候 一但降落到离地还有30CM就开始晃并且越来越厉害厉害了    高空一点事儿没有  30厘米就是个临界值  一低于30厘米就不行   基本就是每次都是立马油门见底直接摔下来  怕翻掉

网友A:
也许是地面效应造成的不易操控吧,只能是多练习手动降落!!!

网友B:
切到手动模式降落才是对的..

网友:
还是手动降落吧,我的APM早就放弃自动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地面效应造成的不易操控吧,只能是多练习手动降落!!!

我是切到自稳模式降落的 一到距地面30厘米 就晃的太厉害了    不是左右晃是  一边高一边低的晃  心慌   直接关油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到手动模式降落才是对的..

我是切到自稳模式降落的 一到距地面30厘米 就晃的太厉害了    不是左右晃是  一边高一边低的晃  心慌   直接关油砸下来

网友:
日志发一个来看看

楼主:
直接刷固件了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