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S标准版能不能升到300米?

楼主(2015-10-26):
各位购得精灵3S的模友,我想买一台精灵3S标准版用于摄影,但一直很犹豫。贴子上说这家伙不到200米信号就不正常,图传也卡、不顺畅。另外,它的传感器与3P\3A也有区别,3S是松下的,3A、3P是索尼的。松下比索尼差。请用过3S的模友赐教:3S标准版到底能不能飞到260--300米?有用3S上松下照相机照过的图片,能不能请给我传一张在文件的图片(信箱:JZWMBC@126.COM),我想仔细地研究一下它?谢。

网友:
画质 还可以  对得起这个价格 论坛有飞远飞够的 不是不可能 看环境等因素

网友:
画质和P3A得差不多,飞行高度和距离没有P3A稳定,不过价格合理。

网友:
我的p3a最高就飞过270,超过260m图传信号就不稳定了。。。

楼主:
谢谢赐教。3S版说是遥控距离1000米,我相这个肯定问题不大。因为我有两部精灵2,控都是2.4G的,和3S是一样的。精灵2的遥控500米没有问题。对3S我最担心是它的图传,如果它的发射功率太小,就是神仙也办法。你不能自己改装图传。

网友:
跟V+一个得瑟,图传太差

网友:
设置最高300米吧?

楼主:
同意沉浮先生说的,精灵3S的硬伤是图传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大疆3S做的真的不咋的,可能在这个项目上只有技术高手,缺少谋划营销上的好汉。图传卡顿我认为是功率小的原因,我装在精灵2的几款图传200W传200米高、600W传600米高,两种图传只差几十元!如果如模友说的那样的话,3S的图传充其量也就是200W.大疆,你给3S按上400W或600W的图传,它能跑到美国鬼子那里,还是能窜到火星上去?

网友(2016-02-15):
图传是硬伤,不过玩玩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沉浮先生说的,精灵3S的硬伤是图传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大疆3S做的真的不咋的,可能在这个项目上只有技术 ...

说的在理!鼓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沉浮先生说的,精灵3S的硬伤是图传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大疆3S做的真的不咋的,可能在这个项目上只有技术 ...

亲.....那个是wifi图传。不是模拟5.8g图传,不是和5.8g一样分200mw/400mw/600mw的,wifi图传嘛,都一个臭德行,看看零度和老版V+就知道了,还是乖乖花点钱改个增程就好了

网友:
我飞过近900米远,图传还稳定.应该还能飞.再加一个十几块的增距反射板,可以更远

网友A:
p3s标准版 照片和悟1都没区别,都是一样大的底,2.7k的视频非常好了..和悟专业版才有质的区别.........悟的4/3系专业版是和松下合作的

网友:
我的郊区200米就返航

网友:
图传是wifi图传,在城市内的干扰很多,大多数时间飞行航拍体验都比较差(垂直距离230米以内,水平距离300米以内,郊区),郊区飞行体验相对较好(垂直距离340-370米,水平距离460米左右,郊区)以上数据都是亲测。

网友:
飞个200米能看见飞机就可以了,航拍根本不需要多高多远的,为了安全!

楼主:
各位哥们感谢了,我双11进的精灵3S试了几次效果还行,现献上几幅不同相机拍摄的照片,以表感谢!

精灵3S--1.6秒

精灵3S--1.6秒

精灵3S--2秒

精灵3S--2秒

精灵3S--1秒

精灵3S--1秒

精灵3S--500米高

精灵3S--500米高

江苏大丰荷兰花海-理光微单

江苏大丰荷兰花海-理光微单

网友:
3s至少秒杀市面上其他任何机器,虽然是他们最低端的机子。
就是wifi 功率限定死了,而且抗干扰性能很差。新手炸了也不会很心疼,反正新手一个月内的炸鸡概率高达70%,

网友B:
19楼图片超赞!

网友B:
小心驶得万年船,有电直经验的一般都会很小心。在某一地点,飞高飞远都要逐步试探,比如先飞150米,转一圈看图传与遥控的信号是否稳; 可以的话再到200米转一圈。以此类推,直到信号不稳为止。这1公斤多的玩意,从天上掉下来,能砸死外星人。咱们还是别等到失控返航那一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3s标准版 照片和悟1都没区别,都是一样大的底,2.7k的视频非常好了..和悟专业版才有质的区别.........悟的4/ ...

sensor一样大但是不是同一家生产的,一个是松下,一个是sony,价格差一倍,效果相差十分明显

网友(2016-06-05):
最高我飞过500米 有图传 遥控信号会微弱 接着就失控自动返航了   但是主城区不行  在楼顶放飞最多也就200米

网友:
300米卡顿得厉害

网友:
200米看情况

网友:
1000米随便就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哥们感谢了,我双11进的精灵3S试了几次效果还行,现献上几幅不同相机拍摄的照片,以表感谢!

图片看起来有点模糊啊,是不是图片压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哥们感谢了,我双11进的精灵3S试了几次效果还行,现献上几幅不同相机拍摄的照片,以表感谢!

还是用理光微单拍的好。

网友:
这个就是看环境了,如果在城市楼宇间,无论是悟还是精灵都一样,超过水平100m目视距离都不保险。就算图传有。
在荒郊野岭,3s照样可以拉锯1000米。垂直爬升300m米再水平飞个500米肯定是小意思
DJI图传这一块确实做得还可以

网友:
怎么说呢,P3的限高是500M。所以根本就是看环境了。
环境好没有无线电干扰。然后遥控器也是用正确的话肯定飞500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只要是环境好啊,飞行也注意一点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空旷无干扰的情况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