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50插电后电调不响

楼主(2015-10-27):
求助论坛大神,自组f450,换了个电机后,校准油门行程,单个校准都没问题。但整体插电后电调不响,接上后没反应。飞控用的cc3d,电调用中特威30A。不知是何原因啊,哪位大神给分析下啊~谢啦

网友A:
单个有反应全部插上没反应就检查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有反应全部插上没反应就检查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行,我检查看看。只是之前都完美飞行没问题,换了个电机后,就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我检查看看。只是之前都完美飞行没问题,换了个电机后,就这样了……

之前什么电机,后来换成什么规格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什么电机,后来换成什么规格的了?

规格都一样啊,还是同一家买的,大疆精灵副厂电机

网友B:
模糊的记得大疆的电机更换后有一些设置,问下卖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糊的记得大疆的电机更换后有一些设置,问下卖家吧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