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购cyrf6936模块,可以使用dsm协议配对dsm接收机么?

楼主(2015-10-27):
最近准备diy一个二舅控,想配dsm2玩小飞机,不知网上的cyrf6936 2.4g模块,是否可以用,还是非得用dx5e的拆机模块,请前辈们指点,谢谢先。

网友:
引脚对上可用

网友A:
买个橘子高频头接ppm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橘子高频头接ppm就行。

橘子,某宝没有哦。

网友:
可以,也可弄成高頻頭的那種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橘子,某宝没有哦。

有呀, 给你連接       X宝商品:NF6 dsm2 高频头 兼容FUTABA JR  天地飞可玩地平线180 CFX MCPX http://b.mashort.cn/h.YN6nW?sm=0a1c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橘子,某宝没有哦。

至於橘子 色 的那種,在Hobby king能找到!

网友B:
我有个dsm2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dsm2高频头

什么样的,转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转么?

出,q454083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