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翼120E固定翼飞机

楼主(2015-10-27):
金翼120E固定翼飞机可以用双天6S版6350EA-370KV
电机
吗?吊机力量够吗?

网友A:
6S电流是不是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电流是不是大了点。,
电流过100A吗?

网友B:
还是用12S电装吧 电流小很多

网友C:
我用双天6360 KV184 12S飞的,还可以

网友D:
120E固定翼飞机应该要用双天6360EA 电机才够力

网友E:
跟桨配置合理应该可以,我的3A机就是用这样的配置,当初是为了适应电池才这样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