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雪花屏吗?求鉴定

楼主(2015-10-27):
450练习机想着小屏大概看看就可以,所以挑了个便宜的4.3寸屏,店家说是黑屏,连接图传信号强弱的显示见下图,求鉴定,要真是雪花那就赚大了
强信号

一堵墙

二堵墙

再躲远点看看

再再再远点

对在47频道

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楼主:
显示屏右侧的菜单按钮出厂在背面,因背面要粘接受所以自己改到前面板上,洞大偏了有点破相

网友:
是雪花屏

网友A:
无信号的时候 会不会蓝呀

网友:
我一百多7寸屏也一样,信号弱雪花,完全没信号才蓝屏

网友:
也想问下究竟怎么样的才是雪花屏,因为听说基本都不是真正的雪花屏,只是弱信号雪花,雪花只是一个内建的程序。
我400多的屏,直接开屏就是雪花(飞机没上电,这时候应该算是完全没信号吧),我一直以为就叫雪花屏,后来有一次空中断信号直接蓝屏了1s。在菜单里还有个蓝屏的开关。所以想问问怎么才是雪花屏?

网友B:
这种不算雪花屏,全无信号时是雪花的而且是接收器上面的雪花的才是真雪花屏,我蓝屏都能有这效果,比这还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信号的时候 会不会蓝呀

无信号是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算雪花屏,全无信号时是雪花的而且是接收器上面的雪花的才是真雪花屏,我蓝屏都能有这效果,比这还雪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既然弱信号时都能有隐约或模糊的图像,那无信号时的蓝或黑屏与没图像的满屏雪花,感觉没区别啊

网友:
看到雪花了。。。

网友C:
楼主  咱俩想一块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咱俩想一块去了

哈哈,天7+4.3寸+RC832还真是的哎,不过你的是无副翼的好
我是有副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天7+4.3寸+RC832还真是的哎,不过你的是无副翼的好
我是有副翼的

我已经转多轴了   不玩直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