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船跑的不是很值,应该怎么调整电机座

楼主(2015-10-27):
如图
跑起来的时候向右偏,必须打方向修正
应该垫高那边啊?A     or    B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风动的控制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风动的控制不是很好

控制挺好的,但是就是难调,但调好的跑起来爽死

网友:
?from=y1.7-1.2   看我调的

网友:
推力线往B方向,航模的经验1-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