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架问题

楼主(2015-10-27):
请问各位大神,这种64涵道kt j10   应该装哪种起落架?
各位支支招,有装过的最好能发个图片供参考参考~谢谢各位

网友:
木板内衬 用2mm钢丝自己搬一个出来 前起比较麻烦

网友:
草地滑降,气动外形更漂亮

网友:
这不是70涵道的么?我们这边飞这机都没加起落架……

网友A:
自己做的,还是网上买的

网友:
这机型的前起落架不太好搞……而且,总觉得炸鸡的时候会变成面条

网友:
这种kt板和eps比质量那个更好,我也想买这个飞机,就怕秒炸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还是网上买的

网上买的13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