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笔记本电脑实现了follow me么?

楼主(2015-10-27):
用平板和手机都可以,不过精度不够好,我想用笔记本外接gps,但是始终按照wiki说法没有实现,飞机完全没有反应,求高手!

说明下是apm或pixhawk。另外外接GPS是否有效也看不出来。。。

网友A:
你的follow me是在那种飞控里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ollow me是在那种飞控里实现的?

pixhawk呀

网友:
跟随的误差还是要看GPS的精度,飞机的GPS精度要高,当然你的移动设备的GPS精度也要高。试想一下,两端GPS的精度都是3米多,那加起来误差就6米了,那跟随的误差距离就6了,不叫跟随了,叫尾随吧!(意思就是有时候你跑3米他跟一下,有时候你跑了6米多他才跟)

网友B:
我跟随 一直没成功
引导模式可以  地图点下 就飞去那了
但是 点击 跟我来   就不走了 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随 一直没成功
引导模式可以  地图点下 就飞去那了
但是 点击 跟我来   就不走了 不知道咋回事

感觉应该是mp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应该是mp的程序有问题。

用的手机地面站  不是mp
引导模式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手机地面站  不是mp
引导模式 可以

我用平板可以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