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机用电池,T8FG有耐用点的么?

楼主(2015-10-27):
原装电不够力了,买了块达普2200MA电池,才用2小时就报警......
有朋友在用别的牌子的么?格式还是自组,进来说说

网友:
还可以啊

网友A:
我一直用的格式 还算行

网友B:
自己用四节18650电池改的,还挺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四节18650电池改的,还挺好用。

刚好有个充电宝废了,拆了5个18650电池出来2600的,我也可以试试弄,两串两并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格式 还算行

格式充满电开机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四节18650电池改的,还挺好用。

强光电筒用的那种?充满电一次能开机多久?

网友D:
肯定你电池有问题,2200 2s必须可以用5h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你电池有问题,2200 2s必须可以用5h

那破玩意肯定虚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破玩意肯定虚标了

你想想啊,原装的氢电池容量也就2000mah左右都可以6~7h,你这个电池肯定有问题,投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光电筒用的那种?充满电一次能开机多久?

是强光手电用的那种,但是你要买好点的电池,比如三洋。多久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我用的充电宝拆解下来的松下电池,比原来的镍氢耐用很多。具体时间真不好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好有个充电宝废了,拆了5个18650电池出来2600的,我也可以试试弄,两串两并是么?

两并两串即可,刚好塞下。很耐用!

网友:
达普这弄的。。不敢再用了

网友:
我自己组的,用2200毫安 2S ,是旧电池拆下来的, 可以用3个小时吧  也够了。

网友E:
报警时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想啊,原装的氢电池容量也就2000mah左右都可以6~7h,你这个电池肯定有问题,投诉吧

懒得折腾当备用电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并两串即可,刚好塞下。很耐用!

我昨晚试了下,电池板盖不上,难道18650大小有差别?也是三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报警时电压是多少?

7.4左右

网友:
一直用原装

网友:
又不是大电流放电,6V报警也没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晚试了下,电池板盖不上,难道18650大小有差别?也是三洋的

把电池板突出的部分削掉就OK了,要美观,再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我用星动力,还行吧

网友:
2S2P 18650三洋3400mAh,报警电压6V没问题的,这是低平台锂电,放电截止电压2.5,但千万注意不能快充,充电电流建议单节800mA,2P就是1600mA

网友:
2S 2700使用5个小时没问题啊

网友:
我是买富力2200豪安,可以用6个多小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并两串即可,刚好塞下。很耐用!

是不是还要弄平衡头啊?充电器是选li-lio模式充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要弄平衡头啊?充电器是选li-lio模式充电吧

要平衡头,充电还是锂电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