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单什么云台稳定

楼主(2015-10-27):
各位大侠,飞越x6零度飞控想挂微单,各位给点建议,什么云台稳定性好呢

网友A:
和我一起等1987带电机位置编码器的云台吧,听说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起等1987带电机位置编码器的云台吧,听说很强大

是吗,多少位的

网友:
我也想买一台微单云台

网友A:
肯定是32位的咯, 带编码器  每个电机里都有  原理和ZI5一样了

网友B:
关于云台,这些年 除了dji  零度 还真没见过可靠的,或多或少 都有致命不致命影响的 问题.至于什么问题,可以罗列一堆.有空开贴详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云台,这些年 除了dji  零度 还真没见过可靠的,或多或少 都有致命不致命影响的 问题.至于什么问题,可以 ...

同意,确实如此,不管如何吹,最终都是一堆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32位的咯, 带编码器  每个电机里都有  原理和ZI5一样了

预计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云台,这些年 除了dji  零度 还真没见过可靠的,或多或少 都有致命不致命影响的 问题.至于什么问题,可以 ...

给推荐一款呗

网友B:
开源云台 用跟随模式 向前飞一般都没啥问题,但是侧飞或者侧拍 大多数横滚漂移,横滚漂移是最严重的问题, 另外 温度变化需要频繁校准.尤其是北方从暖气房出来到室外 问题很实际.所以要说推荐 没啥特别推荐的,都是差不多的行呢,单纯从架子上讲,海天的 机械结构设计的不错 1987的也还可以  j69云台 属于轻巧.看你自己选择了.其他家的 没怎么关注过

网友:
估计和现在售价差不多吧,现在售价是34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云台 用跟随模式 向前飞一般都没啥问题,但是侧飞或者侧拍 大多数横滚漂移,横滚漂移是最严重的问题,  ...

多谢

网友C:
既然上微单,肯定不是自己玩玩那么简单了,舍得下本钱,才能有好的回报,直接dj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上微单,肯定不是自己玩玩那么简单了,舍得下本钱,才能有好的回报,直接dji吧。

大疆就算了,手里的还没出去呢

网友:
可以看看飞宇MG 微单云台 才4800一台  新出的 貌似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