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循环螺距求助

楼主(2015-10-27):
亚拓500 FBL旋翼头。K8循环螺距设置那一夜,数值调到80,循环螺距还是11度,就算把数值调到最低都没有8度。请问怎么解决?是连杆问题吗?顺便问下各位,500FBL各连杆长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
同问,我先在的循环螺距是65= =

网友A:
进入十字盘循环环里面,下面有3个数值100的改为90或者80之后再试一下,当然,9度和8度循环螺距都是可以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十字盘循环环里面,下面有3个数值100的改为90或者80之后再试一下,当然,9度和8度循环螺距都是可以飞的 ...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正负螺距的最大值不相等造成的!   既:正负螺距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正负螺距的最大值不相等造成的!   既:正负螺距不平衡!

但是舵机中立点都是对的,怎么办?调节拉杆长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舵机中立点都是对的,怎么办?调节拉杆长度吗

不用调杆,你按步骤进入一下选项:修订—》十字盘—》循环螺距。
上下调到正负螺距的最大绝对值相当或接近10度就可以了。  如果调不到10度,比如大了或者小了,你可在循环螺距左侧的总螺距可以调大或者调小!

网友:
具体看图有说明

网友B:
哎呦,上面那个图我画错了,不还意思。 由于我的机子好好的没有上机调试。只是临时回忆到,难免有错误。我又仔细想了下,下面是对的!注意下面看图:你把正负总逻辑之和调成20,,再把正负最大螺距都调成10,,如果都调好了,那你在循环逻辑测试就是8度,很准的!

把正负螺距最大值调成10度

把正负螺距最大值调成10度

把正负最大螺距之和调成20度

把正负最大螺距之和调成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呦,上面那个图我画错了,不还意思。 由于我的机子好好的没有上机调试。只是临时回忆到,难免有错误。我 ...

谢谢,我后来实在十字盘类型里点了博士帽,然后在那个界面里把三个100数值改成了80,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