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飞行遇到问题

楼主(2015-10-27):
中午开始充了5块电池,准备去试试航线功能,结果因为无法设置AP模式,一直折腾到快天黑,还好路由模式依然能用。。
拍是没法拍了,摸着黑把电池耗完回家。测试发现航线功能不能用了……地面站的问题?前年还用着来着啊,飞控也是全功能!
Y4机型手感相当爽,横滚灵敏旋转缓慢,直线加速快,升降非常稳,感觉比Y6机型更胜一筹。
看到新地面站软件里有控制高低电平拍照的按钮,不知道X4飞控可用否?

几个问题需要零度来解答:
1,wifi模块接电脑想调成AP模式,链接com口ok,但是点击Apply无反应。试了好几次,电脑重启两回也一样。只好继续路由模式用数传连着飞……
2,用最新安卓地面站,无法使用指点飞行,地图上点击点位后,选择指点飞行,提示距离无穷远哪!!没有说明书上的黄色笑脸。
3,上传航线尝试5~6次,都是只有8个点变蓝。验证航线结果也是只有8个蓝,其余黄色。在航点里看到数量一直是1/1
4,悬停状态下CH6调到航线,手机端开启航线,飞机无动作。手机端点击移动到1航点也是无反应!

网友A:
应该是操作问题:
1、航线功能必须有地面站控制。
2、航线进入模式:遥控切航线——飞机飞到第一航点——地面站上把目标改成2——飞机才会自动开始航线,因此,光切遥控是没用的。
3、注意使用航点前,设置航线之后一定要验证,并且完全成功,否则,可能一键放生。

网友B:
飞控固件不知升级了没有,一定要升到最新的0726固件
wifi设置那里可以先看一下上一步飞控固件升级是否顺利,如果飞控也升级不了可能是线或驱动有问题。wifi用户名先用默认的试试,不要改,密码也不要设
自动航线的步骤为,航线上传验证成功后,自动悬停起飞,然后切自动导航,地面站开启航线-自动航线,然后更改目标点到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操作问题:
1、航线功能必须有地面站控制。
2、航线进入模式:遥控切航线——飞机飞到第一航点—— ...

4点已经说明 遥控切到航线,飞机无动作。手机地面站输入移动到航点1也无动作。如果航点上传成功 输入的地方应该类似1/8,可我看到的一直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固件不知升级了没有,一定要升到最新的0726固件
wifi设置那里可以先看一下上一步飞控固件升级是否顺利 ...

意思是新地面站软件能用的话 飞控必须也是最新固件?
我的是13年老得出厂固件 没有飞行限制。

楼主:
问题的关键在于航点为什么不能成功上传,回头升级固件看行不行。不然wifi模块嫌疑很大

网友:
建意不用WIFI模块来飞这个航线.WIFI距离短.我发现在天上它还是会和手机做数据交换的.

我飞过这种航线.估计LZ也想用来试试飞正视图来拼地图吧!

说实话.弄来玩玩是可以的!但是想和固定翼拼.不现实.一次你最多拍得1平方公里的图.太蛋疼

楼主:
即使用电台也得连接wifi模块,我是闲麻烦 用电台要带一堆东西还得充电。。问题是飞控要不要升级 目前是130420版本无飞行限制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