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机能作为小电磨电机吗?

楼主(2015-10-27):
咱们这个航模论坛有人对航模电机了解吗?
航模用电机有劲吗?
轴上有轴承吗?
能长时间运转吗?
发热量大吗?
做小电磨的电机配合3MM磨针打磨木头石头合适吗?

网友A:
有刷的才几块钱一个,还不用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才几块钱一个,还不用电调

有刷的体积大,功率小,声音响!

航模的看参数10v时电流能到18A功率就是150W左右!转速能达到1-2万转!

听说声音还小!是真的吗?

楼主:
一直想有一个力量大体积小声音小的高速电磨!

不超过100元的成本的话~真想自己弄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刷的体积大,功率小,声音响!

航模的看参数10v时电流能到18A功率就是150W左右!转速能达到1-2万转 ...

那还是买个专业的电磨吧,琢美300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买个专业的电磨吧,琢美300型

明显是有刷的!声音大体积大!力量不见得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买个专业的电磨吧,琢美300型

我有两种

楼主:
上面两种都是有刷电机~声音大震动大~用起来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买个专业的电磨吧,琢美300型

你用过航模电机吗?
航模电机和电调耐用吗?能长期运转吗?

网友B:
这个很好用的啊,XXD30A电调+2212 1400KV的,淘宝上50元就能搞定,上到2S就可以达到8000-10000转了,带3mm的磨头问题不大,如果力量太小,你就选KV值低的就行了,买个十来元的舵机测试仪接上就可以调速了(这个没试过,不过应该可以)。
无刷电机有轴承,耐用,转速 高,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主要是连接,你的磨头固定要求同轴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用的啊,XXD30A电调+2212 1400KV的,淘宝上50元就能搞定,上到2S就可以达到8000-10000转了,带3mm ...

谢谢~

kv小了是不是转速低啊?

1400KV 是10v电压1.4万转吗?

1400KV的接10v时用手能捏停轴吗?
同轴度我想办法吧~不行连接到软轴手柄上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kv小了是不是转速低啊?

KV小了转速会低些,但是扭矩会大。我觉得你做电磨能达到4、5千转就已经很够用了,没必要追逐太高转速,而且过高转速会对机械精度要求更高,或者很容易损坏。电源你可以用计算机拆下来的电源,去电脑城买个也就20元,你可以买那些老的品牌机拆下来的老ATX电源,不带SATA电源口的,买来很便宜,但质量很好,12V可以十几二十多A输出非常超值。有刷的用久了电刷很容易磨损,所以电机很容易坏的。

网友:
我有个4000型的,力量是不大,它主要靠高速摩擦。无刷的没用过,也没见过无刷电磨。

网友:
我一直有用无刷diy小工具的想法,但都没有实施,我想应该可以的。劲头肯定是很足的,所以说航模伤人。另外电机是只有后轴承的吧。

网友C:
应该可以的

网友D(2016-01-15):
这种无霍尔的起动力矩不行,做电钻不太合适,做电磨可以。不一定用航模的,有钱的话用maxon,冯哈勃等有霍尔无刷电机,性能超级好比无霍尔的力量大得多。我用小的带霍尔无刷电机做过电钻,可以pid调速,就算调到10转,扭矩也不会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无霍尔的起动力矩不行,做电钻不太合适,做电磨可以。不一定用航模的,有钱的话用maxon,冯哈勃等有霍 ...

先  谢谢      能否详解

网友:
上淘宝搜搜,各种电机有的是。

网友E:
放心用吧。岂止小电摩,雕刻机都行!我的雕刻机主轴电源坏了,临时应急,用的双天4250无刷外转,非常给力,现在都不想换了。就是造价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无霍尔的起动力矩不行,做电钻不太合适,做电磨可以。不一定用航模的,有钱的话用maxon,冯哈勃等有霍 ...

这种德国无刷空芯杯电机选什么型  看淘网怎么都是带减速的

网友(2018-04-21):
引用 网友E:
放心用吧。岂止小电摩,雕刻机都行!我的雕刻机主轴电源坏了,临时应急,用的双天4250无刷外转,非常给力, ...

          不错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