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配置也要精心装配——超薄QAV250装机欣赏

楼主(2015-10-27):
直接放图,非直播

CC3D的插针太占空间,拆

CC3D的插针太占空间,拆

电调上的电容拆了,4个小电容换成2个稍大一点这样装了

电调上的电容拆了,4个小电容换成2个稍大一点这样装了

USB接口,切割了底板,如果转90度安装,切割的地方就会影响强度了,这样也要把数据线给改装下能用顺利插入

USB接口,切割了底板,如果转90度安装,切割的地方就会影响强度了,这样也要把数据线给改装下能用顺利插入

当时即将完工的全景,电机还是好的

当时即将完工的全景,电机还是好的

电机不知道怎么阵亡了,拆了装备重绕一个。卖家很好,发了个新的过来,旧的也不要求退回,小摔过,轴都有点 ...

电机不知道怎么阵亡了,拆了装备重绕一个。卖家很好,发了个新的过来,旧的也不要求退回,小摔过,轴都有点 ...

今天偶然碰到到卖螺丝的店,把螺丝买了,算是基本完工了,除了电池和接收机,其它全在里面了,厚12MM,其中 ...

今天偶然碰到到卖螺丝的店,把螺丝买了,算是基本完工了,除了电池和接收机,其它全在里面了,厚12MM,其中 ...

楼主:
顺便说一下,这就是那台不含电池550块飞起来的屌丝QAV250,2S2500MAH的电池起飞重量360克

网友:
确实够薄..不过摄像头图传呢..

网友:
苏菲弹力贴身吗?夜用型,超薄跟安心。想怎么翻就怎么翻,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侧翻

楼主:
电机修好了,重新绕了线,拆了只环牛,取了0.6mm的线,但原来的是0.3mm双线15匝,0.6mm只能绕7匝,所以采用星型绕法,不过就算这样KV值也比原来的高了,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将电调放到机臂上,还可以减点重量

楼主:
今天飞了一块电池,炸坏2对桨,收工,心疼浆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修好了,重新绕了线,拆了只环牛,取了0.6mm的线,但原来的是0.3mm双线15匝,0.6mm只能绕7匝,所以采用 ...

加多两圈就应该差不多和角接一样kv了

网友B:
这创意很厉害   但是对摄像头和图传的保护就没了
还是很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多两圈就应该差不多和角接一样kv了

没错,有空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创意很厉害   但是对摄像头和图传的保护就没了
还是很赞的~

上图传的时候会加半块板子上去的

网友:
超薄苏菲弹力贴身。想怎么翻就怎么翻,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侧翻

网友C:
哪家电机坏了还可以免费换新的?电机绕线绕的挺整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家电机坏了还可以免费换新的?电机绕线绕的挺整齐啊

因为买了没多久,卖家二话没说给换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