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6和206b问题

楼主(2015-10-27):
问题一:B6充3s电池报错,4S正常

问题二:206b充电过程中风扇无法启动,万用表测风扇电源焊接处焊盘无电压,3s或4s充电2min后会自动停止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高手帮忙解答下,或者有没有206b厂家的售后电话?

网友:
试试0755-88845648,俊思的产品,我也刚到手还没开箱

网友A:
206B是温控风扇。你设几A的电流,几乎不会动。你设个10A20A的,再看启动不。

网友(2015-11-30):
引用 网友A:
206B是温控风扇。你设几A的电流,几乎不会动。你设个10A20A的,再看启动不。

我设置8A的电流充电,206风扇就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