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C3D的电调校准和电机校准问题

楼主(2015-10-27):
最近心血来潮想玩穿越机 弄了个CC3D 调试的时候遇到怪问题了  请教一下这里的老鸟们

连线,飞控设置都无问题,遥控器校准也没问题
问题处在电调校准和电机校准上
按照软件提示 ,先不插电池,3个打勾,然后点开始,给飞机上电,会有BB两声通电提示,我不知道这个是通电提示音 还是电调最高点校准完成提示音
假设它是通电提示音 ,那之后就一直没有别的声音 等了5-6分钟都没有
假设它是电调最高点校准提示音  那么按照软件提示点另外一个按钮等带最低点提示音
但是同样等了5-6分钟 都没声音
如果跳过  直接到电机怠速调节  随便怎么动滑块  电机都不转

以上设置高速电调

如果设置普通电调
在电调校准里面点击开始  通电,然后就间隔一定时间  就BB两声 怎么做高低校准都一样
然后直接下一步到怠速设置 ,通电后  电机始终过一段时间就会BB两声(想没接收机输入的意思),然后滑块任意位置 电机都不转

问问看看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 ,这个到底是啥情况那 ?

网友:
没遇到过 我的是上完电直接调电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