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自己的穿越机kingkong260(新增完成图)

楼主(2015-10-27):
配置:
机架:kingkong260
动力套装:kingkong2204 KV2300、kingkong BLheli 12A
飞控:NAZA Lite(刷v2)、华硕版兼容M8N
接收机:R2008SB
摄像头:SONY 4140+673 CCD 700线(摄像头上扬角度大概有10度,安装孔住套硅胶管,拧螺丝就能调整角度了
图传:DIY版5.8G 600mW+三叶(热啊,烫啊OSD:非凡N1 mini

电池我有两种:3S 1500mah和2200mah

图片见楼下

网友A:
  期待你的穿越视频 NAZA Lite(刷v2) 刷V2的固件  能够像V2那样稳吗?全套报个价 有意向你学习自己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穿越视频 NAZA Lite(刷v2) 刷V2的固件  能够像V2那样稳吗?全套报个价 有意向你学习自 ...

稳,没啥区别价格淘宝都能查到,按最便宜的买也没错!
机架108
动力套装320
naza 380
GPS 2XX具体忘了
sony摄像头 98
图传 210
剩下就是自己装机的人工费拉,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没啥区别价格淘宝都能查到,按最便宜的买也没错!
机架108
动力套装320

  谢了

网友B:
你这不叫穿越机,叫小型4轴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叫穿越机,叫小型4轴比较合适。

啥样叫穿越机呢?

我看各位大神发的穿越机都这样啊!!!!难道一定得用CC3D?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样叫穿越机呢?

我看各位大神发的穿越机都这样啊!!!!难道一定得用CC3D?

我拿来穿越就是穿越鸡,他们的穿越自己给自己定义要小再小那才叫穿越。真是的谁自己给自己规定穿越就得小呢?轴距大的就不是穿越就不能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拿来穿越就是穿越鸡,他们的穿越自己给自己定义要小再小那才叫穿越。真是的谁自己给自己规定穿越就得小 ...

说得是呢!!!!

网友D:
你还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穿越机

请教一下!!

网友E:
不要听他们说的,穿越机靠的是个人技术,而不是用什么飞控,飞到最后 比的是感觉,何必在意用什么飞控之类的,太无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要听他们说的,穿越机靠的是个人技术,而不是用什么飞控,飞到最后 比的是感觉,何必在意用什么飞控之类 ...

这类飞控,能练什么技术,能练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听他们说的,穿越机靠的是个人技术,而不是用什么飞控,飞到最后 比的是感觉,何必在意用什么飞控之类 ...

我个人也这么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飞控,能练什么技术,能练什么感觉?

最练技术的是直升机3D,无副翼系统,那也叫飞控,纯手动,和穿越机比,一个姿态飞行,一个手动飞行,谈何技术

只能说手感或许会不一样!但任然能第一人称飞越树林峡谷!

原来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练技术的是直升机3D,无副翼系统,那也叫飞控,纯手动,和穿越机比,一个姿态飞行,一个手动飞行,谈何 ...

赞同,随着科技的发展,换更强大的飞控有什么错?每一种飞控都有每一种飞控的玩法,何必说别人不是。自己开心就好,就像一开始那些用没有自稳功能KK飞控的嘲笑用CC3D和 MWC的一样,总是说自稳没意思,要靠多炸多练就好。结果曲高和寡,现在基本上没有自稳功能的飞控没人用了。现在说CC3D才是穿越的,翻翻两年前的帖子看看,肯定被KK“高手”揶揄得不行。

网友:
机架太脆弱了

网友F:
估计多飞的话,一个月之内整套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飞控,能练什么技术,能练什么感觉?

求指导,什么是穿越机

网友G:
经过近一年的折腾,我对穿越有了新的感悟,普通生活中穿越者多为无拘无束的旅行者,航模中的穿越机飞行已经变成了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这种感觉或是沉稳、或是奔放,或是洒脱、或是严谨、总之所有的主题是自由FEELING,你想怎么飞就怎么飞,场地也可任意选择,相反飞机也得达到你的要求,追求创意无限、不断超越、具有个性、与众不同的飞行风格就是玩穿越的宗旨。正因为如此,现在全球穿越爱好者越来越多,而国内很多直机、固定翼等爱好者老纷纷加入这个行列了。
最后看看你的飞机能不能让你找到自由自在的感觉了!

网友:
天线宝宝?  弱爆了!

网友H:
调试好以后可以去掉LED模块 能降低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多飞的话,一个月之内整套换新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过近一年的折腾,我对穿越有了新的感悟,普通生活中穿越者多为无拘无束的旅行者,航模中的穿越机飞行已经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调试好以后可以去掉LED模块 能降低重量

调试的时候就已经想取了,,,亮得太刺眼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调试的时候就已经想取了,,,亮得太刺眼了!!!

我也有个NAZA lite  刷了V2 不知道用这个飞穿越手感如何

网友I:
我也刚入手这个机架,想问你是如何固定电调的?还有总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个NAZA lite  刷了V2 不知道用这个飞穿越手感如何

玩过KK和CC3D REVO,和NAZA比,确实NAZA飞控介入的要多些,但这个是可以调的,目前我还处在调试阶段,先飞起来,硬件搭好了后,FPV过程中再找手感,再调试,总的来说,NAZA没CC3D那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刚入手这个机架,想问你是如何固定电调的?还有总重量是多少

电调没有特意固定,接配电板上一头的线改短,接马达一头用亚拓的魔术带,穿过机身套了一下,比较紧实了,不送散,也不受挤压,看图就了啦!
总重还没称,等摄像头,图传,OSD全装上后再称,目前感觉重量比原来全碳版QAV250的差不多吧!机架省下的重量,都给飞控了,原来CC3D裸版,而且没G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飞控,能练什么技术,能练什么感觉?

请教一下什么机型或者飞控才算穿越,穿越机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样的飞控才能玩穿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调没有特意固定,接配电板上一头的线改短,接马达一头用亚拓的魔术带,穿过机身套了一下,比较紧实了, ...

照你这么说,你只固定了两头的电线,并没有固定电调的主体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照你这么说,你只固定了两头的电线,并没有固定电调的主体对吗?

是这样的

网友I:
我想问一下你的索尼摄像头是38X38大小的还是32X32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一下你的索尼摄像头是38X38大小的还是32X32

我买的是可以把外框剪掉那种  剪掉外框刚好适合机架的螺丝安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一下你的索尼摄像头是38X38大小的还是32X32

剪掉后32 x 32mm的
孔位是28 x 2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