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报到请多关照!

楼主(2015-10-27):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xa飞控无须连接电脑设置和调参啊?在论坛里找了半天也没有关于连接电脑的帖子。

网友A:
需要啊  把飞控的线和电脑连接 之后   会出一个盘符   就像u盘    之后  里面有软件   运行  调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啊  把飞控的线和电脑连接 之后   会出一个盘符   就像u盘    之后  里面有软件   运行  调参就好了    ...

谢谢!

网友:
所有的飞控都需要调参的吧 只是有的链接手机  有得链接电脑

楼主:
没错,不然我是多轴小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