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选择那种型号的桨?

楼主(2015-10-27):
买零件顺手买了副5030碳桨,比原配的平头短一些,装上后发现起飞油门比原来要高个15%,升力变小了求科普一下,穿越机用5寸桨还是6寸桨?30和40的螺距有什么区别?

网友:
占沙发,楼下解答!

网友:
30螺距当然比40小咯

网友:
要看电机的,高KV用小桨,低KV就要相对大一点。每款电机都有推荐配置的,根据自己的负载和电调、电池结合来选吧……

网友:
槳的数值越大 升力越大

网友A:
从电机来说,口径越小高度越小则扭力越小,对应KV值就高,力量小就转快点,好理解。
从桨来说,桨径越小螺距越小,需要的扭矩就越小,产生的拉力也较小,对应KV值也高,同理力量小就转快点。
桨和电机电调的匹配要合适,什么是合适,没有精确指标,我的理解是:续航时间较长且飞行结束电机电调稍有发热即为合适,因为温度过低说明动力富余,大驴拉小车了;过高说明拉力不足,小驴拖大车了。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总重,直接引起桨拉力负荷的变化。总重的变化多是由于更换不同容量的电池引起的。建议有条件轮换几种型号规格的桨和电池,测试悬停时间,长的为较佳配置。总重发生变化后要重新悬停测试。

另外平头桨比同规格尖头桨拉力大至少10%(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机来说,口径越小高度越小则扭力越小,对应KV值就高,力量小就转快点,好理解。
从桨来说,桨径越小螺 ...

多谢指点,看来需要结合每个机器情况逐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