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帮同学调试了一架F450 QQ飞控,说一下手感吧

楼主(2015-10-27):
一高中同学,在淘宝上买了套四轴,今天拿到我这里,帮他调试了一下。
F450机架,没有牌子的红皮电调,QQ飞控,XXD2212 1000KV电机,杂牌4通道遥控器,杂牌3S2200电池

我感觉他被卖家“坑”了,其实也不算是坑,价格还好,不是特别的黑,但怎么说呢,东西的性价比很差。

我发现电调没有设置功能,油门打到最大,电调通电,响了一声之后等了一段时间没反应,然后拉低油门,电机叫了几声。貌似只有校准油门的功能…………

遥控器,因为是四通道的,只有调四个通电的正反的功能,舵量,曲线等什么的都没有,只好这样飞了。

简单调试好了之后,试飞了几块电池。

说说我的感受吧
首先,我觉得油门线性不太好,不知道是飞控的原因还是电调的原因,往上推油门的时候,还算正常,往下降得时候要很慢的拉油门,
要不然下降速度一快就晃得厉害,感觉飞机要翻了。(其实我觉得多轴下降速度快了会晃是个通病。我飞过精灵2,零度1100,大疆S900,S1000,探索者都有这个毛病,悟和精灵3好一些)
而且降落的时候,轻轻收一点油门就往下掉,感觉要“砸”地上了,这时候再加一点点油门,又开始往上飘。很难非常稳得降落下来。
这个飞控貌似没有磁罗盘,猛推油门或下降速度稍快,会甩尾,尾巴锁不住。做大动作的时候也有这个毛病,尾巴会飘。
自旋比较慢,飞刷锅,圆周航线的时候很蛋疼。还有个问题,我试过,遥杆打到底,原地顺时针自旋,大概3~4圈后遥杆立马回中,
发现尾巴不是立马停住,会继续顺时针转1/8圈左右才停下来。
这个飞控没有气压计,飞的时候会掉高,需要不时的补油门

不知道是我没调试好的原因还是不习惯这样的手感

首飞视频

网友A:
这个我一定要说一下楼主,楼主啊,你是被商业飞控惯成什么样了,要是稍微手动飞一下我估计你都不会玩飞机了,你说的這个情况是正常的呀。
需要不停的练习,掌门油门手感才能稳稳的起飞,稳稳的降落。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QQ飞控就是个自稳功能,说白了就是一个大一点的玩具四轴,新手飞肯定不习惯,熟练了飞暴力一点还是很有乐趣的,

网友C:
楼主用脑残来形容,用几十元的飞控去和几千元的飞控来对比

网友:
首先那多轴跟直升机比较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脑残来形容,用几十元的飞控去和几千元的飞控来对比

……………………6

网友:
几十元的飞控,要求不要那么高嘛!难飞起来就对得起那几十元了……

网友:
能飞起来就对得起那几十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QQ飞控就是个自稳功能,说白了就是一个大一点的玩具四轴,新手飞肯定不习惯,熟练了飞暴力 ...

带自稳的玩具四轴我飞过,没有自稳的玩具四轴我也飞过。说实话,我怀疑是这架飞机是电调的原因,油门线性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一定要说一下楼主,楼主啊,你是被商业飞控惯成什么样了,要是稍微手动飞一下我估计你都不会玩飞机了 ...
至于你说的被商业飞控灌成什么样,QQ飞控这类的飞控确实是第一次飞。手感确实有点不适应。至于你说的“掌门油门手感才能稳稳的起飞,稳稳的降落”QQ飞控稳稳的起飞不是特别难,就是降落,我试过好几次都是砸在地面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自稳的玩具四轴我飞过,没有自稳的玩具四轴我也飞过。说实话,我怀疑是这架飞机是电调的原因,油门线性 ...

估计都有原因,不是线性差,是反应不够迅速,加上QQ飞控,所以油门就更难控制了吧

网友:
我也帮同学调过一架,几乎一样的配置,就是这样,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一定要说一下楼主,楼主啊,你是被商业飞控惯成什么样了,要是稍微手动飞一下我估计你都不会玩飞机了 ...

本来不想回复你的那句“要是稍微手动飞一下我估计你都不会玩飞机了”,这不打击人么?我11年初开始折腾四轴,11年秋开始玩电直,然后固定翼。各种型号的飞机不能说都飞过,但飞过的确实飞机也不少,虽然我飞的多轴大部分都是商业飞控,但也不至于“手动不会飞了”………………我调试的这架确实“不太好飞”……穿越机(CC3D)我也飞过,猛加速,急油门上升,猛转向都非常跟手,但这架QQ确实有点那个,你飞过你就知道了…………

网友:
用QQ飞控练好油门操控定高定点降落,其他的都不在话下了

网友:
楼主在吗?我是新人,我的机架跟你的一样的,机架线的焊接求教!麻烦楼主加下我Q17721748
小的先拜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