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风土病吗?咱们的亲生宝贝头顶都要长菇菇,老外的就没有?

楼主(2015-10-28):
是风土病吗?咱们的亲生宝贝头顶都要长菇菇,老外的就没有,产品机也没有?我知道,头顶长菇菇是为了避免电磁干扰罗盘,但是老外的机机就不用树起高高的gps天线,难道老外的机机就不干扰?
WIKI的官网的范例机也不用长菇菇,清爽帅气!
树起高高的gps天线,除了丑;更重要的是震动。
对于一向对震动敏感的飞控,这样真的合适吗?再结实的天线架,日子长了就难免松动,然后摇啊摇,震动就增加。
而且摇动的天线就不会影响罗盘和GPS的工作吗?
到底电磁干扰真的要非长菇菇不可?
为了改善下一代的基因,请高手分享一下经验!

看看老外的机机:

看看WIKI官网的机机:

网友A:
顶LZ 我也觉得顶这个棒有点多余,要干扰多十几二十厘米就不干绕了?成品机都没有这棒

网友B:
不加高,就需要做很多防电磁干扰屏蔽,而这种屏蔽的措施会因为众多因素而产生非常大的差异。说商品机不用架高的,可以拆开看看,屏蔽措施都是经过各种实验后的结果

网友C:
做屏蔽比较好,其实也就一张铝箔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屏蔽比较好,其实也就一张铝箔的事。

有没有亲自试验过,GPS底部加一层金属就可以屏蔽干扰?效果好么?

网友E:
说多没用,LZ自己试试吧。前人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GPS最理想是放中间。低一点炸不到更好,我的理解是干扰是一会事,抗震也是要注意的。

网友F:
同感,没必要加高。去掉GPS杆减轻了重量增加了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亲自试验过,GPS底部加一层金属就可以屏蔽干扰?效果好么?

有!加铝箔纸是有效果的,我之前飞得小四就没有支起来,加的是铝箔纸,完全没干扰。之前有个模友测试过,都是放在机子的平面几何中心,然后加铝箔的效果比支架效果更好,虽然只是几组数据,但是也能说明些问题!而且支架要是硬度不行,飞起来还会晃,可能歪果仁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美观度。。。

网友:
这种事要亲身体会

网友G:
说真的,我还是觉得顶个蘑菇更有逼格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LZ 我也觉得顶这个棒有点多余,要干扰多十几二十厘米就不干绕了?成品机都没有这棒

就是,天线老摇,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高,就需要做很多防电磁干扰屏蔽,而这种屏蔽的措施会因为众多因素而产生非常大的差异。说商品机不用架 ...

电磁干扰什么的我也不懂,所以想听听大家的高见,了解了解!我个人感觉自己的四轴的震动根源就在天线杆的摇动,影响了飞控和GPS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屏蔽比较好,其实也就一张铝箔的事。

看看产品机的拆解,原帖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260
精灵3已经高度集成,精灵2更接近我们的飞机。
文中说磁罗盘绑在机脚上,估计这样就有效远离机身,避免干扰道理和机顶架高一个道理。
我自己觉得机身的电磁干扰对GPS的影响应该不大,
之前玩QQ加了个穷人OSD,GPS就直接贴在QQ上,QQ是直接绑在机身,GPS工作正常!
看看精灵2,3,也都是直接贴壳顶上。
就是不知道那块阁离贴“纸”是否导电,
导电就是屏蔽反射干扰,不导电就是纯粹固定的作用。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多没用,LZ自己试试吧。前人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GPS最理想是放中间。低一点炸不到更好,我的理解 ...

因为不懂,所以想集思广益,如果有头绪的话肯定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感,没必要加高。去掉GPS杆减轻了重量增加了稳定

哎!天线座我备了5个,用几下就松,拧紧几次,底下的固定螺丝就直接打滑报废,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真的,我还是觉得顶个蘑菇更有逼格一些

摇 啊 摇! 摇 啊 摇! 摇 啊 摇! 摇 啊 摇!

网友:
精灵里加的那个铜箔是屏蔽杂波对gps天线信号的干扰,而不是屏蔽地磁干扰,精灵的罗盘在腿上,屏蔽磁干扰要用高磁通的材料屏蔽,而且还要全密封,如果那样地磁也被屏蔽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磁干扰,或者更nb的罗盘或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 外部加铝箔可以突破禁 飞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 外部加铝箔可以突破禁 飞限制

。。。怎么突破?

网友H:
屏蔽了GPS信号   就可以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飞行  突破禁    -=飞区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蔽了GPS信号   就可以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飞行  突破禁    -=飞区的限制

额,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