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绑上面对GPS和飞控有影响吗?

楼主(2015-10-28):
如图,我想把电池绑在上面不知道会不会影响GPS和飞控,飞控在电池下面

网友:
不会,影响的只是重心

网友:
电池挂下面会比叫好!

网友A:
楼上正解 会影响重心 建议下挂

网友A:
你看我的帖子 咱俩做的好像啊 请教一下你的敢赌问题解决了么?可以发给我参考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的帖子 咱俩做的好像啊 请教一下你的敢赌问题解决了么?可以发给我参考一下么?

还在调试中,现在视频有点轻微的抖动,折腾一个星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的帖子 咱俩做的好像啊 请教一下你的敢赌问题解决了么?可以发给我参考一下么?

我很喜欢你做的那个云台减震啊,效果如何?你试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很喜欢你做的那个云台减震啊,效果如何?你试了吗

还没有 电池下挂了 当初没计划好空隙 这个减震用不了了  忙完这段时间再试飞

网友B:
重心在下,稳当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架啊?轴距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 电池下挂了 当初没计划好空隙 这个减震用不了了  忙完这段时间再试飞

我怀疑是我的电机座出的问题,现在用的是飞越金属减震电机座,悬停的时候摸着电机座震动很大,机臂的震动明显小很多,温柔航线都不会抖动,激烈一点抖动就出来了,跟电机的转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会影响重心 建议下挂

电池下挂,是挂在电池板上面还是放在电池板上面?哪个比较不会震动

网友:
上下都行

网友:
没影响,如果下面有云台, 重心也不会太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