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螺距,可变螺距

楼主(2015-10-28):
分享下自己学习的心得,三个月之前我还不明白什么是六通机,通过逛各种论坛学习各种资料慢慢了解。现在还在悬停阶段,下面是自己的学习心得。
大部分四通道遥控直升机都是固定螺距fixed pitch,如911。意味着悬翼的仰角是固定的,油门只用来控制电机转速,靠改变电机的转速来改变升力。
而可变螺距直升机,如HCP80,一般具有六个通道。其中多了一个螺距控制通道colective pitch,但该通道不需要单独的控制杆,而是和油门通道混控来实现,且螺距可以在正负范围内改变,意味着升力除了向下还可以向上,为倒飞提供了可能,和更多的3D动作,这是大部分人对CP着迷的原因。

下面分享下什么是hcp80v2的六轴和三轴模式,一开始我也搞不懂,只知道六轴更稳定。
先从三轴模式说起。所谓三轴,如果把直升机看成固定翼,是yaw roll pitch 伏仰,横滚和偏航三个自由度。由于无幅翼直升机少了平衡杆这个机械机构来稳定机身,需要通过电子陀螺仪驱动舵机来稳定机身,一般的3D机陀螺仪可以稳定上面三个自由度。陀螺仪不只会让十字盘维持水平,只会维持当前的角度,所以你如果往前打舵飞机会一直往前飞,所以要不停修正才能保持悬停。
而六轴模式理论上多了水平和上下三个平动自由度,但实际飞起来十字盘会自动恢复水平(其实不是完全水平而是对频时候的水平状态)。所以往前打舵飞机会往前飞,恢复舵杆后飞机恢复原地悬停,稳定性高了很多,适合新手,打错舵后只要放手就会悬停。三轴模式下放手只会撞墙才会停下来。

网友A:
陀螺仪不只会让十字盘维持水平,只会维持当前的角度,

这句话多了个“只”,应该是“松杆后,陀螺仪不会使十字盘恢复水平”
另:6轴比3轴是多了三轴加速度计

楼主:
pangmazha 发表于 2015-10-28理解有加速度计就应该定点不动了 15:59
陀螺仪不只会让十字盘维持水平,只会维持当前的角度,

这句话多了个“只”,应该是“松杆后,陀螺仪不会 ...

谢谢纠正,但加速度计没感觉起作用,放手还是飘,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纠正,但加速度计没感觉起作用,放手还是飘,我

飘,那是由于惯性,但此时斜盘是水平的,也就是直升机不会加速朝这个方向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那是由于惯性,但此时斜盘是水平的,也就是直升机不会加速朝这个方向飘了。

了解,意思是加速度计只检测加速度,加速度没变化就不修正,飘的话只是有速度,但没有加速度,所以不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