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飞控GPS模式,姿态模式,手动模式

楼主(2015-10-28):
大疆v2飞控三种模式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开关打在几档是对应的哪种模式,

网友A:
GPS新手,航拍。    姿态需要经验,老手都不一定飞的好。      手动就是航模表演那些发烧友玩的。

网友B:
连接电脑看啊 或者看指示灯 具体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电脑看啊 或者看指示灯 具体看说明书

我还没有试飞,飞之前需要把飞机横转几圈,竖转几圈是什么意思啊?具体怎么操作?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新手,航拍。    姿态需要经验,老手都不一定飞的好。      手动就是航模表演那些发烧友玩的。

各种模式的指示灯是怎么闪的啊?

网友:
LZ连说明书都不看就来问,态度不端正

网友:
楼主 还是 飞GPS模式吧~   你说的 转几圈几圈 是校准指南针~

网友:
说明书不好好看,等着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试飞,飞之前需要把飞机横转几圈,竖转几圈是什么意思啊?具体怎么操作?拜托

都说了看说明书了

网友:
先看说明书和视频教程吧

网友C:
转几圈可以保住鸡鸡的性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几圈可以保住鸡鸡的性命

怎么个转吗?转的时候遥控器打在GPS模式吗,飞机指示灯怎么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个转吗?转的时候遥控器打在GPS模式吗,飞机指示灯怎么闪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不然下次丢的就是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不然下次丢的就是你了

主要是我这没说明书啊

网友D:
唉。LZ看东西真是不仔细。说明书在网上。
不过谁都是从小白过来的。就告诉你一下吧。
GPS那个开关,来回搬6次。指示灯变黄色常亮,拿起飞机原地转360度,指示灯变绿,然后机头向下,也就是冲着地面,抱着飞机再转一圈,指示灯闪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LZ看东西真是不仔细。说明书在网上。
不过谁都是从小白过来的。就告诉你一下吧。
GPS那个开关,来回 ...

这必须在搜到卫星的情况下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必须在搜到卫星的情况下操作吗?

这个是在你接通电源之后,,搜不搜星无所谓。这个是校准 指南针的。。

按着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