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信号传输到手机上

楼主(2015-10-28):
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把5.8g图传信号转换到手机上使用?

网友A:
有一个wifi转接的那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wifi转接的那个玩意

有用过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用过吗?效果怎么样?

我没用过..2.4G的...会有少许延迟..其他的就都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2.4G的...会有少许延迟..其他的就都不清楚了

上次视频卡了两秒,结果差点被风吹撞墙……!

网友:
easycap + 安卓 app

网友:
找马云 AV转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