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入华坑

楼主(2015-10-28):
GPS版的飞行稳定性不是很好,做了一次小白鼠.

楼主:
还发现用华科尔的原配电池放进机里如果不调整会重心不平衡,用2600mA电池就刚刚好。

楼主:
华科尔官方网站下载的F12E控的调参数说明书没有[配置输出]这一行,搞到我也沒有调首飞就炸机了后来按照F7的调回才正常.

网友:
2600续航能提高吗

网友A:
听讲这个机机手动飞要把GPS开关拨中间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可试试

楼主:
今天测试了悬停时间,从起飞开始计算到右边灯闪为止,发现原配电池可以飞11分43秒而达普2600mA电池只飞了9分30秒不知何解时间还少了等明天再测试过,另附上这台机[1080相机]拍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讲这个机机手动飞要把GPS开关拨中间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可试试

GPS开关打到中间是手动模式,不过这台机还多了一个叫翻滚模式,在这个模式试飞了一下好象是三轴的不带自稳跟6通直机手感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悬停时间,从起飞开始计算到右边灯闪为止,发现原配电池可以飞11分43秒而达普2600mA电池只飞了9 ...

因为电池更重了

楼主:
今天又发现这台机回传显示OSD的电压不准,电池满电放进去显示12.8V

网友B:
我也是12.8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上2600有多重称过没有?我觉得手动比定高定点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12.8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上2600有多重称过没有?我觉得手动比定高定点好飞。

比原装电池重20克,手动是好飞点GPS模式一打杆容易掉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官方网站下载的F12E控的调参数说明书没有[配置输出]这一行,搞到我也沒有调首飞就炸机了后来按照F7的 ...

请问你的是1080相机吗?显示屏上是不是有几个1080的数字会和后面的信息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