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造型的多轴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5-10-28):
y6 和常规的四轴六轴比的话有什么优势吗?
动作更灵活速度快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优势?

网友A:
3根力臂,6个马达,短轴距可以上大桨,力臂开角大,航拍镜头无干扰视场角大…………

楼下补充!

网友:
力臂少啦,重量减轻了,看着更帅些。。。

网友:
没感觉更灵活,也没感觉更快。要说优点,增稳模式下快速下降更稳定这个最明显。
其实Y6/X8结构,只有在体积受限但要求起飞重量较大的情况下才会被考虑。

网友:
浪费很多

网友B:
共轴双桨效率降低,但同轴距可以用更大的桨,效率提高,总的来说效率一般是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根力臂,6个马达,短轴距可以上大桨,力臂开角大,航拍镜头无干扰视场角大…………

楼下补充!

说的有些道理哦

网友:
我曾经有过一台Y6,抗风性,稳定性都强于X6 V6

网友B:
稳定性好 降高度的话非常稳。没有x6那种偶尔左右晃一下。抗风好。长直航线不容易偏。

网友:
我现在唯一的感受是耗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