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的问个事:舵机拉杆上的球头怎么取开?

楼主:
发表于 2015-10-28 20:14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驰远的四通小直升机HFP100V2,悬停倒没什么,航线飞行时经常抖动,客服说可能是斜盘松了,我想检查一下,可斜盘是怎么固定在主轴上的还没搞清楚,想拆开看看,但这球头扣的很紧,要靠暴力扣开吗?

懒得回答的不吱声即可,反正问题我在标题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非要点进去然后再来笑话我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2015-11-02):
也可以先把舵机拆下来,然后把那个拉杆向某个角度一掰,就掉了

网友:
用一把镊子,镊子头往后适当位置,夹住球头和十字盘相连的地方,杠杆一撬就开了,无损

网友:
用150或者250的球头钳,要不就暴力拔

楼主:
刚才暴力扣开了,扣上去的时候也很暴力,我感觉要不了两三回斜盘就会报废(怕那个斜盘上的球球裂掉),请问塑料大王球头也可以用球头钳吗?或者微型直升机买球头钳就是多此一举?

网友:
暴力伺候,或者买球头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