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或其它固定翼一些apm/pix设置

楼主(2015-10-28):
看论坛也有一段时间了,总发现一些功能大家还不是很透彻,基础的东西已有相关视频,我就不说了,我主要是想分享一下关于自动飞行(航点)相关的。那些用手动起飞降落的或者不玩更深入的就不必参考了。

首先,我没有时间做教程,只简单的用文字或者截图来说。如有更想详细的请直接联系我。
1.主要以流行的大胖子机型来做载机讲解,带有独立垂尾的也基本通用。
2.以流行的我认为功能很强大的APM和PIX飞控为主的,因现在基本都 是刷apm的固件,所以两者通用。
3.主要以最新的3.4固定翼固件为核心的,这个固件经测试是不错的,pix开尔曼打开稳定性很好。
4.全部参数有空了会将3.4所有参数翻译中文并加注释贴出来,有学习能力的一看就知道该如调。目前可参考uav社区版地面站,基本翻译完整了参数表,属原版翻译,没有基础的还是看得稀里糊涂。当然这是原意翻译,没有加上通俗的语言。
5.主要也是本人在学习和编程过程中,还有大家相关问题中得到的启发,写此文章,希望各位以平和心态对待,能用的就学,不能的就当看热闹。

一,关于转向轮
很多朋友问题相关于转向轮如何接,得到的回答多数是直接接接收机,这多用于手动起飞和降落,当然是可行的,但是如果失控(遥控失控,电量低,地面站失控等 ),设置失控返航降落或者原地降落,转向轮是不起作用的,甚至失控后,不是正前方的,降落会失败。损失会大一些。既然是玩飞控,当然要有可能会用到自动起降,这时候接遥控器,转向轮是不会有动作的,无法保持起降航向在地方锁定,很危险,有炸鸡,撞边的可能。
好了,废话不说了,只是知之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转向轮舵机最佳是接飞控输出的空闲任意一通道,固定翼8通是模式开关,默认不要接8通,或者将模式开关改为5通,5通不要接任何设备都可以,我是接在aux out任意一通,然后在全部参数表中找到此通道,一般为rc9是aux 1,以此类推。因为rc1-8为主输出通道,找到RC9_FUNCTION参数,将参数值改为:21,rudder(方向舵),此时此通道就是方向舵通道,用于V尾无垂尾的飞机方向舵。不会因打升降轮子也会转向,有垂尾的可用y线直接与垂尾舵机连接也可以。
二。关于其它特殊情况例如:副翼不用y线为双舵机,有襟翼,甚至在无襟翼的飞机上又不想自已加装襟翼,都可以通过上面这种方法来实现。并且设置数数手动模式打开襟翼开关FLAP IN channel,以下都 需要进行这项设置flaperon_output
如果飞机本身有襟翼,也可通过此方法实现,分别接两个空闲通道,设置此两通道的参数为襟翼,混控参数设置根据舵机安装方向,设置为“上上”一般。并且设置成自动襟翼能实现自动起降中自动控制。用反向舵机和y线实现襟翼的也可只接一个通道。
不想加装襟翼飞机起降速度过快,起飞距离过长的。可将原Y线连接两个副翼舵机分别接1通(原副翼通道,根据接线方法确定通道)和另一个空闲通道,分别将此两通道的参数改为:24和25(襟副翼1和襟副翼2),设置混控方式为副翼按手动模式正常打舵方向,拨动手动襟翼开关,襟翼(共用副翼)同时向下为准。关于襟翼的几个参数还是很有用的,例如设置襟翼慢放,延时功能,flap_slewrate 设置一秒变化量。自动起桨达到多少米每秒打开或关闭襟翼功能,起飞和降落打开襟翼的百分比量。这些都是自动起飞和降落自动襟翼控制的关键。

关于大胖子的动力,我是用朗宇2820 1100kv  配置的9*6三叶桨,噪音很低,效率也可以,满油拉力2.0853公斤,我的整 机重量为2.0126公斤,达到1:1还多一点的推重比。完全可以垂直爬升。20%油门即可平飞。电流此时8A,10A左右的动力能更好保持微风修正。用4s5000mah两块并做动力,巡航1小时多。满油门手动或自稳飞22分钟降落正常电压3.82。915m500mw数传,原装小天线接收用车载天线10km左右无问题,图传不给力,又没货,进一步2.4g图传测试安装好了再测。超过图传为自动航线测试。包括测试航点能力,40个航点4个起落。没有问题。apm就不行了。。。稳定性不如pix。主要还是运算跟不上。
胖子降落速度有点快,对起落架和技术都是考验,加上襟翼也可以降低降落速度。对了,我的胖子是加了加长翼,达1.9米多的翼展。最大起飞重量5kg,目前装完所有设备2.0126公斤。很宽松,还能再加1万的动力电。根据推重比,不会成倍增加航时,此时巡航电流会加大,不过目前够玩了。

今天就写到这儿。补充:关于安全开关禁用设置。

pix打开开尔曼设置。

左右襟翼在达到条件时打开的百分比和条件设置。我是测试时设置的参考,3米/秒有点小,要根据机型来设置。目前大胖我用的6米,约合21.6每小时航速起降时打开襟翼。或者叫起飞未达到26前打开襟翼,降落小于26速度打开襟翼,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手动起降助手看数传或osd实际起降速度来设置。手动打开我用的7通道。延时75有点快,可设置30左右,约2秒的过程完全放下襟翼。

转向轮通道设置。

通道中立点微调,可调转向轮中立点直线滑行。手动模式测试直线即可,自动模式会自动调整默认值在5度内修正。

空闲通道设置襟副翼混控。和副翼插线也同时要插到此两通道。

固定翼参数也不少,调起来也挺费精力,调好了一切好飞,自动模式一切ok。

三。关于天线的摆放
1.接收机根据接收的天线来确定摆放,增程接收机是双天线的,两天线放置成夹角90度(地平面45度)直立即可。
2.数传想远的话我用的915m 500mw的,因为用了增程是433所以只能用915m的,发射用原装2dbi小棍天线垂直向上向下都可,也可接个T型头,装双天线成90度夹角垂直,不会有距离上的增加,只辐射角会好一些,接收用车载9dbi小吸盘天线,距离10公里无问题,再远没有测试。理论15公里左右。更远可选gprs手机流量数传那种。不限距离。
3.图传天线如果用5.8g的话传远不好整,干扰小,质量相对高一些,用蘑菇头(三四叶草)天线的话垂直放就行了,侧面辐射最佳,拉远只能通过飞高来实现。水平放也行,不过是姿态变化时断续的现象严重些,注意极化方式一定要相同,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条件允许,用2.4g能更远的传输。天线垂直放即可。
4.所有机载天线和设备相隔要有一定距离,越大越好,干扰降低。我是数传放置机身最后面,靠近垂尾,增程在机身中间,从下方单天线露出机身未固定,图传放置最前端垂直向上。
四。起落架相关
胖子起落架是个鸡肋,不能转向,自已加装就行,但是固定方式最好机身内外都用航空木板或碳纤版夹紧固定,增大受力面积,否则极易损坏起落架。

其它飞控功能调试实现等待续,等不急的可联系共同探讨。

网友:
果断搜藏,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写的很好 辛苦了 像你学习

网友:
好帖子一定要顶

等   下  文

网友:
楼主地面站什么版本?可否提供链接

楼主:
简单连接进行襟副翼设置视频
FLAPERON_OUTPUT        1                0:禁用 1:上-上 2:上-下 3:下-上 4:下-下

楼主:
?from=y1.7-1.2

网友A:
楼主辛苦了,俺的胖子装下来有点儿超重4.5kg了。希望楼主发点儿 航点和自动降落的帖子。

网友B:
求个大胖小胖的参数,各炸了一架了,现在心有余悸没敢飞了。不知道用官方天行者的PID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个大胖小胖的参数,各炸了一架了,现在心有余悸没敢飞了。不知道用官方天行者的PID行不行。

默认参数就可以,和舵机安装摇臂角度都有关系,可以啊私下交流参数设置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参数就可以,和舵机安装摇臂角度都有关系,可以啊私下交流参数设置方法

好的,我用默认试试,过两天新买飞机就回来了。

楼主:
地面调试占七分,不急着飞,调试地面没问题了,再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俺的胖子装下来有点儿超重4.5kg了。希望楼主发点儿 航点和自动降落的帖子。

4.5公斤这么重!2万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4.5公斤这么重!2万的电池?

1.6w电池

网友:
问下楼主,官网的参数是在哪里找的,一直没找到,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楼主能留个qq之类的吗?我就有一台装好的死胖和pix飞控一套。就是想您能速下。

网友C(2015-12-09):
好贴顶起!我新手买了胖子三个月了,至今还没飞呢,准备假期里好好研究一下apm2.8(没钱买pix)。顺便问一下,空速计数传一定要吗?那多达上百条的全部参数要不要调?(俺是新手,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顶起!我新手买了胖子三个月了,至今还没飞呢,准备假期里好好研究一下apm2.8(没钱买p ...

不用自动空速计可以不买,apm空速计便宜,主要有风时用的上,不是都得调,主要看用什么功能

网友(2016-02-14):
楼主啊,留个QQ吧,我也是同样配置,好多问题。盘旋模式的时候油门好大,而且转弯半径有300米了,不知道调节哪里。还有,在平衡模式怎么又时候电机不转,有时候电机也转呢。

网友(2016-12-06):
请教下,贴子里的襟副翼设置中,接1通道和AUX OUT任意通道,RC9_FUNCTION参数分别设置襟副翼1和襟副翼2,但是为什么我的参数中没有RC1_FUNCTION这个参数对1通道设置呀,另我用的固件版本是3.1.1的,和这个有关吗?

网友:
那个有个问题。你用第9通道。但是很多ppm只有8通道。有什么办法能把其他通道映射到第9通道吗?比如ppm输出8个通道。我的1-6都用了。但是7和8没用。如果接转向的话就只能outpu7和8了。那能不能在飞控里面改到输出aux1呢。飞控的参数我都看了。貌似不能改映射。

网友:
apm  不会调

网友:
楼主,假如设置了apm自动返航,高度100m,但是当前高度只有50m,它要爬升到100m,但是为什么是8字航线爬升了?能不能改成盘旋爬升或者直线爬升,可以的话改那个参数?看它那样8字爬,好吓人,

网友D(2017-02-09):
引用 楼主:
不用自动空速计可以不买,apm空速计便宜,主要有风时用的上,不是都得调,主要看用什么功能

你好,能否指导一下OSD的设置,主要是433接收机RSSI值得显示情况,我搞了几天了都设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否指导一下OSD的设置,主要是433接收机RSSI值得显示情况,我搞了几天了都设置成功

433什么牌子?有无rssi输出功能?

网友:
讲的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什么牌子?有无rssi输出功能?

433是任工做的,有RSSI输出,而且PPM输出可以加RSSI,我设置的能显示RSSI的通道和电压值都好了,就是用MP调参飞控的参数里有个RSSI-CHAN-HIGH和LOW不知道怎么设置,我OSD里这两个参数设置的是255和0,您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2017-04-20):
好帖子,永远不能沉下去!

网友:
楼主,我也用3.4固件。发现一个问题,解锁后5秒油门会响应遥控,5秒过后油门就停了,不受遥控控制

网友(2018-10-02):
大胖,pix设置,收藏

网友:
更正楼主一下:GPRS做数传远程不靠谱,我试验过。

网友(2018-11-26):
顶一下  幸苦了啊

网友E(2019-03-06):
CQCQCQ,请问一下,您用的哪家的数传,发现淘宝的数传质量参差不齐,不知道哪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