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十字盘调平了飞机就跑偏,调的不跑偏了自旋就不行了,问:咋把接收调平?

楼主(2015-10-28):
目前飞机的十字盘状态是前高后低,飞机悬停航线啥的没事,但是自旋就不行了,把十字盘调平了就往前又跑偏,拖控一秒都坚持不了。有人说把接收调平就行,可是这玩意咋调平?顺便问一下有没有小机舵机臂怎么怎么能调平?我的怎么安都是有点角度!

网友A:
02S我前几天也收了一台,刚到货正在测试中,装好后调试了一下试飞很稳,这是台好机啊,只是尾吧略有金鱼尾,你的02S尾巴锁尾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S我前几天也收了一台,刚到货正在测试中,装好后调试了一下试飞很稳,这是台好机啊,只是尾吧略有金鱼尾{ ...

感度85锁尾杠杠的,金鱼尾一般都是震动引起的,我的炸过几次发现有金鱼尾,换过横轴和尾轴后完全没问题!你检查下是不是尾轴或者横轴弯了?如果都没事就看下主轴吧,都没弯就试着把尾撑加长。伞齿也检查一下,有时候扫的不严重不影响飞行,但是产生的震动也会影响锁尾。如果是原装电机的话在做蛙跳那种快去边距的动作时会出现尾巴轻微偏转现象,那是因为动力不足造成的,换2s就能解决!这小机飞飞悬停航线,简单翻几下还行,想做大动作的话就明显动力不足了,目前正计划还2s动力呢!前伞齿很容易扫到,多备点3块钱的副厂件,不死脚架有必要升级一下,原厂的太脆弱了。舵机齿也比较容易扫,不过副厂齿不算太贵,如果舵机彻底挂了就换金属舵机齿的舵机好了。其他像旋翼头斜盘之类的东西还是用原装塑料的吧,金属件没什么卵用。我知道的也就这些了,希望能帮到你!
可是谁来帮帮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S我前几天也收了一台,刚到货正在测试中,装好后调试了一下试飞很稳,这是台好机啊,只是尾吧略有金鱼尾{ ...

你的三个斜盘舵机臂平吗?我的有一个怎么也弄不平,安下一齿就低了,上一齿又高了。你有什么方法弄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三个斜盘舵机臂平吗?我的有一个怎么也弄不平,安下一齿就低了,上一齿又高了。你有什么方法弄平吗? ...

哦,感谢你的经验指教,我回头再好好检查检查金鱼尾问题,02S跑偏问题我的也有,我的02S是大概脱控悬停2秒左右就会往后右边方向慢慢跑偏,我的十字盘和旋翼头基本都调平了,不知是否其他问题影响,此问题还在处理之中,另外我的3个斜盘舵机臂从机身尾部和头部正面看是平的,不过从机身侧面看却有点向内倾斜感觉不太好看,我的是最前面那个升降舵机臂不平后面两个舵机臂平,也和你的差不多安一下齿就低一点上一齿就高一点,不过和后面两个舵机臂的高低比也没差太多基本还能接受,看来02S的舵机臂就是这种样子的,如果不影响飞行也没必要太在意的,反正带上头罩什么也看不到嘛,哈哈,另外有关02S的大多数问题有个专玩02S多年的叫ej大神的02S技术帖很有参考价值,我现在也在看,就是这个帖子,建议你看看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38&_dsign=db6b10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感谢你的经验指教,我回头再好好检查检查金鱼尾问题,02S跑偏问题我的也有,我的02S是大概脱控悬停3 ...

这帖子我也看了,不过没提到怎么调平陀螺仪啊,郁闷中,现在我这飞机想不跑偏十字盘就不平,想十字盘平就严重跑偏!估计就是陀螺仪不平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帖子我也看了,不过没提到怎么调平陀螺仪啊,郁闷中,现在我这飞机想不跑偏十字盘就不平,想十字盘平就 ...

我的也是悬停2秒就慢慢朝右后方向跑偏的问题,陀螺仪接收都试过调节也没什么改善,这个跑偏只有在悬停的时候才会出现,不过飞航线和3D却基本感觉不到觉得还挺正常的,不知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模友的02S也是这样的,但我并不飞悬停,不要求机子悬停需要多稳,只要飞3D和航线稳就行了,如果这个问题你很在意的话可以在那个帖子里发回复问一下那位大神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玩02S很久了,比较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悬停2秒就慢慢朝右后方向跑偏的问题,陀螺仪接收都试过调节也没什么改善,这个跑偏只有在悬停的 ...

我的偏到不能忍了,你飞3d用原厂动力吗?我的原厂动力只能翻,掉高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偏到不能忍了,你飞3d用原厂动力吗?我的原厂动力只能翻,掉高严重。

如果你的02S偏移太大就试试调节一下微调看看效果会不会好点,我的02S悬停也一直都有一点偏移,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没什么问题。。我飞3D是用原厂动力翻的,不过电池都旧了电力不行翻起来没什么力,也会掉高,已准备买760毫安35C的那个暴力电池试试飞3D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02S偏移太大就试试调节一下微调看看效果会不会好点,我的02S悬停也一直都有一点偏移,但还在可以 ...

你先用35c试试,我用的900毫安20c的,翻的时候掉转特明显,不知道是电机不够用还是电池不够用,正找电机尸体呢,准备自己绕个暴力电机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用35c试试,我用的900毫安20c的,翻的时候掉转特明显,不知道是电机不够用还是电池不够用,正找电机 ...

20C电池力度太小了点吧,感觉你的02S掉转速和20C那些电池的电力太小提供不了电机足够的动力有关,建议你换电力C数大点的电池试试,我的02S用那些旧的900毫安25C电池飞3D 02S的原厂无刷都还能翻个2分多钟,航线还能飞4分半钟,表现还是不错的,而且之前我看那位ej大神飞02S的3D用的35C电池动力表现很不错,所以我才想入手C数大暴力点的电池来飞试试

网友:
我的02S只要锁得住尾巴,抖的很厉害,只要能飞我不用理会的

楼主:
02s跑偏问题解决了有时间发个帖子把方法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