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郎K-7XII遥控器螺距设置有3个段都代表什么意识?

楼主(2015-10-28):
固郎K-7XII遥控器螺距设置有3个段都代表什么意识?
第一  ,pit-----n/1--5
第二 ,pit-----I/1----5
第三,pit-----H/1---5
都代表什么意识,?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KDS-7X支持3套螺距曲线,一套NORMAL(普通)模式的曲线,另一套是IDLE(3D)模式的曲线,还有一套是HOLD(油门锁定)模式的曲线。每套曲线都由5个点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KDS-7X支持3套螺距曲线,一套NORMAL(普通)模式的曲线,另一套是IDLE(3D)模式的曲线,还有一套是HOLD(油 ...

谢谢,但都设置多少数值合理啊?

网友:
我练悬停3套模式全部设置40~100一条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都设置多少数值合理啊?

正确的调试方是用螺距尺去量,普通模式时,油门最低是-2,-3度,中间是+5,+6度,最高是+11度,中间那两个点再自己优化一下就行了!3D和锁定的曲线可以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