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为自己玩小鸡的设计的道路怎么样

楼主(2015-10-28):
打算分数步完成
1.模拟器练习,已初步练习,主要练习舵面反应,主要练习机型为四轴和一个700级的无副翼直升机
2.购入华科尔小瓢虫微型四轴一个,由于已经有华科尔的D10控,可以直接对频使用。主要用于练习四面悬停,也用来模拟6轴四通道直升机的一些基本航线动作。该机特点是机械构造简单,耐炸,基本是捡起来吹吹灰继续飞,训练成本低,另外桨叶风力直接作用在电机上,散热极好,只要电池够,可以连续飞行,出勤率很高。这个小四轴也很适合在家里钻来钻去,有意思,目前正在服役。
3.购入驰远HFP100v2一台(含高频头一个),这是一个6轴四通道无副翼小直升机,用来完成四轴与直升机之间的过度,目前刚开始玩。好处是单机价格便宜(配件似乎也不便宜),用的是直线舵机,据说这种舵机比较耐炸,目前该机正在服役,刚飞数个架次。缺点是飞完一块电主电机很热,不敢连续飞。
4.准备购入驰远HCP80v2,这是一台6通道小鸡,优点是可以三六轴切换,遥控器,高频头也可以沿用已有的,用于完成三轴直升机与六轴直升机之间的过度
5.最后购入驰远HCP100s,该机双无刷,动力强,抗风好,可以拿到室外玩。
大家看看我选择的路线怎么样?提提意见。

楼主:
注:
1.没入华科尔小鸡是因为配件太贵
2.没入伟力小鸡是因为必须要用伟力的控,或者把自己控拆开加高频头,嫌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
1.没入华科尔小鸡是因为配件太贵
2.没入伟力小鸡是因为必须要用伟力的控,或者把自己控拆开加高频头 ...

新伟力可以直接用futaba了

网友B:
100V2和80可以省略一个。。。基本一样。建议入手100V2和 HCP60.。60的尺寸才是家里最合适的。
100S后期必备。
总体来说路线还是合理的。模拟器。100,60.。。熟练了100S,室外足够。

网友C:
对 练好模拟器 中间的4通建议省去 直接6通机也可以学习调机 基本原理。建议直接hcp100

网友:
我直接上的hcp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伟力可以直接用futaba了

futaba,嗯,太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练好模拟器 中间的4通建议省去 直接6通机也可以学习调机 基本原理。建议直接hcp100

hcp100,不带s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V2和80可以省略一个。。。基本一样。建议入手100V2和 HCP60.。60的尺寸才是家里最合适的。
100S后期必 ...

hcp80v2和hcp60似乎就是大小的区别,功能一样啊。况且hcp60目前只有含控的套餐预订,不能预订空机(莫非高频头不支持?)

楼主:
留个四通在手里,家里随便飞飞也很惬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cp100,不带s的那个吗?

是的 有刷的 新手不建议无刷

网友D:
模拟器→无刷6通→有刷6通(02s,130x,180cfx),建议省略4通机和6轴陀螺机,没啥用,而且6轴飞多了3轴就很不适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cp80v2和hcp60似乎就是大小的区别,功能一样啊。况且hcp60目前只有含控的套餐预订,不能预订空机(莫非 ...

60现在是套机出售,包含遥控。问了客服淘宝没上架。。月底上架。好像因为单机价格没定下来。。。等淘宝上架了,就有单机价格了。应该400以内。。我觉得大小合适。。

网友:
建议跳过6通+1
手感完全不同,练了也没用
直接上HCP80
练熟了上100s或大机

网友E:
你有d10干嘛不加高频头,那就驰远伟力都能玩了,干嘛买高频头啊

楼主:
不认同13楼,练习动作必需选有6轴,而且要空中能随意切换的,不是用来飞6轴,而是在飞3D中你看不清姿态等各种险情的时候快速切换6轴瞬间稳定用的,基本可以减少90%以上的炸鸡率,有这个救命功能可以放宽心练习各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无刷6通→有刷6通(02s,130x,180cfx),建议省略4通机和6轴陀螺机,没啥用,而且6轴飞多了3轴就很不 ...

咋先无刷再上的有刷,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d10干嘛不加高频头,那就驰远伟力都能玩了,干嘛买高频头啊

想稳定啊,想省事啊。话说我能把d10刷机,把ht8拆了,内置在控里,遥控驰远和伟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