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请问UG有分很多种么 我想向数控加工方向发展 ...
各位大神 请问UG有分很多种么 我想向数控加工方向发展 是学数控一类还是什么

楼主(2015-10-29):
我们这有一个培训班 在他们的课程目录里有UG磨具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主要针对磨具类的方向啊 那我想向数控发展是不是还得学UG数控之类的

网友A:
我在一帮做机械的人中间工作,但我不搞机械,经常听到一些软件,UG是大约十年前经常听到的,后来就听到pro_E,现在Catia听到的比较多。当然还有其他相关边缘的东西,solidworks,acad等,但偏重都不一样的。所以说,UG我理解为就是一款机械设计软件,不对的话还请专业人员指正。

网友B:
软件都是看族群看产业...本身其实差距不大
重点是你身边什么族群多?
行业内用什么多?
同一件事 用什么软件都能做到...
差别是你有问题时 身边有没人可问?
相关资源的取淂跟经验分享讨论..才是左右你的重点
软件?教程?补丁?建模?现成图档?
你仔细想就董我意思了

网友C:
ug主要用来设计模具

网友D:
UG功能强大,集成CAD(计算机辅助设计) CAM(计算机辅助制造),电器管线布置等等,CAM应用最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