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板机f22,两天炸了6次。伤心。

楼主(2015-10-29):
淘宝买的ktf22.先报下配置吧,郎宇2216kv2400,彷apc6050桨,3s2200电池,金属舵机三个。
自己开了副翼,副翼用两个舵机,平尾合并,用一个舵机,2216速度有点爆,6050效率非常高,半油可以垂直起飞,重心调好,半油丢出去,可以平飞,但是,用副翼转弯就失速,开始以为是技术不行,最后总结发现,转弯就失速,舵量大的太夸张,副翼变空气刹车,调50舵量,一样,打升降垂直上下,打副翼失速,炸了五次,损失4个6050桨,伤痕累累,机头出现断裂,舵角松动,最长留空时间10秒。
炸完我问模友,都说是重心没调好。但是不转弯可以平飞啊。
今天,飞机修好,我把副翼面积去掉40%,其余固定死,舵量80,平尾舵量30左右,在次试飞,终于可以正常飞了,试了5050桨,60油门还动力不足,拉高吃力,降落换6050桨,又飞一个降落,6050又损失一个,然后,第三个降落,突然三级风,逆风悬停,副翼迟钝,转弯困难,最后撞墙了,机头轻微损伤,请问下网友,这个问题怎么破?逆风悬停转弯困难。

网友A:
换个直机3800KV的马达包你直飞上火星~~~~

网友B:
你的电机也太大了,不说2212.2208都能飞的很好

网友C:
这种腰推机,风扇气流过尾翼不过副翼,所以在低速情况下副翼作用有限,原来的尾翼混控改成你现在的三舵机,低速状态下横滚的操控性变差。
一般来说这类机子都是尾翼混控,灵活要求高点的做副翼和尾翼联动。
非要向你这么配置的一般以像真机为主,玩的都是高速。对于慢速和悬停不是长项。

网友D:
我觉得 板机还是尾翼的作用大点  要不你试试把副翼和尾翼做联动    用混控试试
我之前也做了个70cm翼展的F22后来重心找不好 扔了

网友E:
这样炸 ,不心痛死啊

网友F:
你这还是用2212 KV1400吧 不容易失速 可快可慢 或者用2212 KV2200 你的2216 KV2400速度太快了 你估计还驾驭不了吧

网友G:
用俩舵机  副翼尾翼联动    再不行就是你技术问题了

网友:
多模拟器

网友H:
失速时候要学会推杆,小俯冲下积累速度再修正副翼。另外,KT F22最好用三角翼混控,能吃到气流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直机3800KV的马达包你直飞上火星~~~~

电机不用换了,够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也太大了,不说2212.2208都能飞的很好

2216半油就可以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腰推机,风扇气流过尾翼不过副翼,所以在低速情况下副翼作用有限,原来的尾翼混控改成你现在的三舵机, ...

了解,还是混控比较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 板机还是尾翼的作用大点  要不你试试把副翼和尾翼做联动    用混控试试
我之前也做了个70cm翼 ...

也许板机真的需要混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还是用2212 KV1400吧 不容易失速 可快可慢 或者用2212 KV2200 你的2216 KV2400速度太快了 你估计还驾驭 ...

只要地方大没问题,我在广场障碍物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炸 ,不心痛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俩舵机  副翼尾翼联动    再不行就是你技术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没风我就正常飞,有风当逆风时就不好控制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失速时候要学会推杆,小俯冲下积累速度再修正副翼。另外,KT F22最好用三角翼混控,能吃到气流是王道

好吧。学习了。

网友I:
用混控 副翼跟垂尾联动 舵量调80 还有就是换个新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混控 副翼跟垂尾联动 舵量调80 还有就是换个新的飞机

等我把这架炸到不能修了,我还有一架空机,到时弄混控。

网友J:
动力不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动力不足呀

2216半油就很暴力了,哪来的动力不足?

网友C:
2216 和4s更配哦
上4s 1800,比3s 2200还轻,那叫一个爽,不过电调最好换50A的

网友K:
感觉这飞机已没救。。。LZ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 和4s更配哦
上4s 1800,比3s 2200还轻,那叫一个爽,不过电调最好换50A的

现在半油就可以垂直起飞了,再上4s.就快赶上涵道了,这kt就是麻烦,调到最佳状态也炸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这飞机已没救。。。LZ节哀!

嘿嘿,飞了三天了,终于把飞机调到最佳状态,不过也炸的伤痕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因为线路的问题吗

不是,是自己开了副翼,舵量开太大,变成空气刹车导致失速,第一次飞板机没经验,所以炸了几次,第二天把舵量调小,舵面长度减少,终于可以稳定飞行,不过副翼吃不到风扇气流,逆风转弯很迟钝,今天再飞,终于慢慢上手了。

网友M:
炸了几次机都不烂啊?我每炸两次基本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炸了几次机都不烂啊?我每炸两次基本要换了

各种加强啊,加了六个加强杠,贴了很多胶带,当然不能太重,炸鸡的时候尽量让他水平,不要头插下来,摔机底,炸了我7个桨了,快没桨了

网友N:
这是战斗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求速度,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控制。
逆风失速还要转弯时,可以俯冲转弯。
但是首先风太大就不要出去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是战斗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求速度,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控制。
逆风失速还要转弯时,可以俯冲转弯。
...

今天差点掉河里,刚好逆风对着河,转不过来,还好及时一个筋斗完了空翻过来,一身冷汗,看来也只能这样直接掉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是战斗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求速度,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控制。
逆风失速还要转弯时,可以俯冲转弯。
...

这几天都有风,急于调机就在广场飞的,早上基本没人,广场不太大,只能走四方形航线,50米就要转弯,人也跟着转,转得我头晕啊,有风不敢飞高,保持5-10米平飞,所以俯冲转弯不敢轻易尝试,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惜啦

25一架,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