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推荐枪控》

楼主(2015-10-29):
请教各位;准备玩船,《电船》推荐一个价格500圆左右。。。。。。

楼主:
最好要遥控距离远一点。。谢谢

网友A:
天地飞x4

网友B:
诚恳建议 要不加点钱上4PL 要不就300以下富斯GT3 驰远X-3的 再便宜点的GT2 不要选500的功能比上不足比下一样的...还多几百块钱 没意思遥控距离 船跑100米以外都变一小点了...除非很大的船...

网友C:
GT3B 该有的功能都有,接收便宜,距离再远一般不会超过100,到不了100就看不清了

楼主:
谢谢各位。。。诚恳建议

网友D:
天地飞X4。不错的,距离远,还有高速模式

网友E:
我也在惆怅这件事。。。。GT3B,试过了,地面100,水面70-80,我是不够用。天地飞X4问了一下,说100-200,感觉也是虚。老玩家说找PCM制式的控。不知道有什么 推荐、。顺便出GT3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3907524867

网友F:
建议最好选用FUTABA、3PK或3PKS可更换高频头的遥控器。现在二手的价格也不高,接收机好找。如果认为 FM 的接收天线过长可以更换2.4G高频头、接收机。本人认为水上模型使用遥控还是 FM 频率好,不容易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