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想升级一下电机。问一下

楼主(2015-10-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喜欢折腾就原厂电机拆了自己绕一个足够使用了。3小时可以搞定了。不比HP08S差,即使2S版本也是可以绕的。不管1S用内径0.33线绕8圈就很暴力了,2S都可以懒得绕把原厂的电机拆开找出3个同一方向的线把三根线短接就行了。要重新绕2S电机的话相当暴力内径0.31线绕9圈用三角接线法

网友:
我也资深小机爱好者了,02S飞的很熟了,如果想暴力飞,建议换机。 02s还是用1S飞吧,别折腾了,小飞机增加一点点的重量都会很影响飞行姿态。

网友:
hp10s 加2s电调,升级旋翼头,机身,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折腾就原厂电机拆了自己绕一个足够使用了。3小时可以搞定了。不比HP08S差,即使2S版本也是可以绕的。不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喜欢折腾就原厂电机拆了自己绕一个足够使用了。3小时可以搞定了。不比HP08S差,即使2S版本也是可以绕的。不 ...

我问一下原厂电机是用星形绕法绕1S的吧,原来的电调还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问一下原厂电机是用星形绕法绕1S的吧,原来的电调还能用吗

绕的1S的电机就用1S电调,原厂电调是1S的,星型绕发也有1S和2S的区别,你绕的是1S的星型绕法就行

网友:
想飞得舒服就要2s,08s的扭力有点欠,但够用。150是比较暴力的,要跟那个比,就要hp10s,但耐摔耐用性就直线下降。400/2s 3d飞三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的1S的电机就用1S电调,原厂电调是1S的,星型绕发也有1S和2S的区别,你绕的是1S的星型绕法就行

网友:
不推荐02改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