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qav280机架

楼主(2015-10-29):
先前发过帖子,起飞后自旋,是随机式的抽风,横滚俯仰没问题,就是左右旋转不行,加油门往前飞也会这样,随机式的,飞着飞着机头就不知道转哪去了……试了模友提供的方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不知道大神们还有什么好方法分享一下吗?必定感激涕零啊!!

网友A:
发机器图..还有pid  还有设置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机器图..还有pid  还有设置截图

设置都是默认值,才刚入模,那些设置七七八八暂时还不会调,也不敢调,我下班后再打上图片,前辈大神们请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机器图..还有pid  还有设置截图

机架的截图,配置为银燕2204电机,银燕12aBL电调,qav280机架,6040浆,naze32 10dof飞控,乐迪at9遥控配r6d接收机ppm模式。设置截图就不发了,全是默认的没动过,就发个飞行模式的截图吧!

楼主:
这是飞行模式的设置

楼主:
大神们进来帮我参考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要看遥控器设置,和基本设置的页面,其他的上传那么多有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飞行模式的设置

你这设置的不对啊...亲..

楼主:
补上截图

楼主:
还望请教师傅啊!

网友:
是不是没校准好?就是有一个步骤是把机器360度任意旋转30秒。

楼主:
校准过n遍了,还是一样,我现在把飞行模式里的mag给关了,等天晴再出去试试,

网友:
我也是刷了CF之后YAW不知道怎么调,用的是CC3D, 机子总是慢慢向左旋转。

楼主:
我的是向右,不是慢慢漂转,而是抽风似的转,一抽一抽的往右转,并且是随机的转,但随机的频率还是很高的。真不知道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设置的不对啊...亲..

烦请爵爷指点一二,必定感激涕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烦请爵爷指点一二,必定感激涕零啊!

第一..你可以试着把PID里面的roll和pitch 的P调到2.4飞一下
然后回YAW的话试试6.5

你的模式选择有问题...我一般是一个三段通道控制模式切换..一般是自稳混合和全手动....其他的那些模式基本用不到..而且效果也不好..然后拿出一个通道设置自动调参玩玩..

楼主:
谢谢爵爷指教,明天如果天晴,直接带上电脑去外面试试一下。

楼主:
今天试了下把飞行模式里的mag锁头关了……只开自稳……哇!问题解决了,现在一点都不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