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汇报下电调掉水里今天试飞的情况

楼主(2015-10-29):
前两天发帖飞机掉到水里泡了一个小时才捞上来,电调电池BB响是全部泡水里的,接收一直在上面和水接触估计也就几秒,不是一直泡在水里的。这些拿回家在室外晒了两天,今天装好飞机去实验,接收正常,电调40a的能用但发热较大,动力输出衰减严重,飞机几乎都拉不起来,回家换了正常的30A的电调飞机飞行正常了。由此断定该电调泡水后能用但已不能正常的输出电流了。请大家说说个人电调进水后的情况,也不知这个电调还有的修没?电调为好盈天行者40A电池电都可以,但还没有敢让上天,等在地面完成几个小电流冲放电后再给大家汇报结果。电池是格氏

网友:
进水报废

网友:
电调你就不要用了,也没啥维修价值,电池可以用,没啥后顾之忧,最好是拆开把触点清理下,防止日后氧化,

网友:
和你一样啊

网友:
电调一般是3路功率管并联输出的,估计烧了几个管子,动力小了

网友A:
以后涂个704吧以防万一

网友B:
接收距离拉过了吗?一般都会距离减少很多,强烈不建议用

网友:
功能不正常了,修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MOS坏了。会自己动手的自己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剪开电调的热缩管,用牙刷清理所有焊锡触点的氧化,再用热风吹几分钟,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开电调的热缩管,用牙刷清理所有焊锡触点的氧化,再用热风吹几分钟,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放弃吧

焊点都清理了,反正电调没劲,应该会修的很容易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距离拉过了吗?一般都会距离减少很多,强烈不建议用

接收器是关键,你敢把进过水的接收器,用在大型汽油机上吗?一般一架35CC汽油机,最低配也要4000-5000吧,再加上万一失控,撞到人,必死无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后涂个704吧以防万一

704和705怎么用啊,能给个图示说明么。电调如果涂满了,会影响散热吧,接收器要涂在哪里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704和705怎么用啊,能给个图示说明么。电调如果涂满了,会影响散热吧,接收器要涂在哪里合适

用天目704涂的 看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天目704涂的 看图吧

没想到直接上图了,真热心,谢谢了
接收器必须拆开涂电路板上么,直接涂外壳有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直接上图了,真热心,谢谢了
接收器必须拆开涂电路板上么,直接涂外壳有问题么?

外壳堵不住的插口没办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外壳堵不住的插口没办法的

谢了。
很喜欢你的头像是你还是你老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了。
很喜欢你的头像是你还是你老婆?

怎么可能是老婆 头像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是老婆 头像罢了

还有个问题,你把接收器里面的芯片也涂上了,不会影响散热吧我用705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你把接收器里面的芯片也涂上了,不会影响散热吧我用705也行吧

可以的 接收机不发热

网友:
接收器是不可以涂704的,正确的方法是套袋,可以用气球、也可以用密封的药瓶,方法很多,几乎所有的水机都要进行防水,你们就参照水机防水的各项步骤做即可。轻木机还要用环氧封住显露的木质部分,舵机也必须做防水处理,或者直接买防水舵机,图片上就是HITEC 646 防水舵机。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