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看看,HOBBYKING橘子控和华科尔控该选那个

楼主(2015-10-29):
这个控是想入来玩地平线直升机的 ,有懂得或用过的朋友给个建议吧!!!
这个控有八通的(支持DMS2,DMSX),非常便宜 带两个卫星接收才570元(8通控)
如图

二、华科尔的D7E 和D10 刷固件后也支持DMSX。
我该选择那个控了???请朋友们给点意见吧!!!!谢谢。
谢谢了。

网友:
买个天9都比这个好

网友:
推荐天九

网友:
建议天9

网友:
天9吧……有设置问题你还能问人

楼主:
就是因为天七 不支持DSMX才打算入这个的。天七已经用了4年了。

网友A:
试试华科尔d10。刷固件。

楼主:
这个控能飞地平线的直升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控能飞地平线的直升机吧????????????????????

不太清楚。不过dsmx可以。

网友A:
要刷开源固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