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罐与吹风机可以熔铝。

楼主(2015-10-29):
烧的竹炭,熔铝亲测可以。

网友A:
估计关键是炭,铸剑时对用炭的要求就很高的,楼主试试其他燃料,估计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关键是炭,铸剑时对用炭的要求就很高的,楼主试试其他燃料,估计是不同的

我要求不高,熔炼车床车下的铝屑做些简单的翻砂应该不难。

网友:
正准备建一个铸造房,这个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
我也想熔点吕做雕刻机配件

网友:
不管你试出什么结果...
最后还是只有两个结论...
瓦斯炉--最经济
电热卢--最方便

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煤炉最简单最便宜

网友:
自己动手最好玩儿。